[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无法快速跳转函数

楼主(2023-09-06):
为什么stm32cubeide经常按住Ctrl+点击函数或变量无法跳转到对应函数或变量定义。只能用全局搜索去找函数。

网友A:
没遇到过,可能是环境原因吧

网友B:
一般是和系统原因比较大

网友C:
可以跳转啊,要不你重装下试试

网友D:
关掉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E:
是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来着

网友F:
我都是右键的方式去选择跳转,没有快捷键的操作

网友G:
有可能是快捷键冲突了,导致的

网友H:
你用右键或者全局搜索也都可以的啊

网友I:
重启下试试

网友J:
这个变量定义全局搜索夸张了吧 哈哈

网友K:
我都是用的keil,很少出现这种软件工具失效的问题

网友L:
建议还是换成keil或者IAR吧,比较方便,软件还成熟

网友M:
是不是需要编译一下才行?

网友N:
之前keil不能goto的话,需要编译一下,产生编译链才支持这个跳转

网友O:
你这估计是电脑那里环境的问题,不好找的,就坚持坚持使用吧,哈哈

网友C:
ide的问题吧

网友D:
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P:
好像有个选项勾选后编译才能跳转

网友Q:
可能项目配置问题

网友R:
如果索引没有正确建立,就可能出现无法跳转的问题。你可以通过"Project -> Clean..."来清理项目,然后重新建立索引。

网友S:
如果你的源代码文件路径包含非英文字符或者特殊字符,可能会导致索引建立失败。

网友T:
如果你使用了第三方库,而这些库的源代码无法访问

网友U:
好像重启一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V(2023-10-07):
我用右键的方法来选择跳转,没有快捷键的操作

网友W:
我使用Keil,很少遇到这样的软件工具故障问题

网友X:
关闭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I:
关掉再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Y:
这个变量界说全局搜刮浮夸了吧,哈哈

网友Z:
你可以跳来跳去,为什么不重新安装一下呢

网友AA:
似乎在编译跳转之前需要检查一个选项

网友C:
一般重新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D: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ubeIDE啊

网友P:
跳转到附近吧应该

网友AB:
一般与制度原因有关

网友AC:
建议切换到keil或iar,因为它更方便,软件仍然成熟

网友AD:
如果keil不能跳转到之前,则需要编译它以生成一个编译链来支持此跳转

网友AE:
您还可以右键单击或全局搜索

网友AF:
是不是配置没打开啊

网友AG:
建议换成keil,比较方便

网友AH(2024-01-09):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AI: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