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ZG无法烧录

楼主(2023-09-06):
非数据线问题,试验过多根数据线
非板子问题,使用同款板子同样不行
同板子数据线他人电脑可以直接keil download直接烧录
已用st programer更新驱动
引脚多次更改,基于cubeMX的sys已经改为serial wire
多次基于cubeMX 建立文档
出现以下问题:
1.keil无法识别出stlink v3 ,显示command not support
2.换个代码显示可以识别stlink v3,但是download时,显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all has been cancelled
搞这个问题弄了三整天,b站,CSDN翻烂了,嵌入式比赛群也问了大家,仍然未解决。
我表示已经被逼疯了

网友A:
重新安装Keil试试

网友B:
那基本上是操作系统问题比较大

网友C:
试一下其他下载器可以工作不

网友D:
根本没那么复杂;

无非线、固件版本、IDE版本。

MDK的芯片数据包是否更新;
保证MDK版本更新了;
使用最细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并可靠是否需要升级STLINK;

网友E:
按你的描述,那就是你电脑的问题了呗

网友F:
你说板子没问题,数据线没问题,你电脑不行别的电脑行,哈哈,自己想想

网友G:
我觉得你可能是USB端口的事儿,接电脑其他端口试试

网友H:
更新下固件试试

网友I:
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上是否有STlink啊?

网友J:
安装一下ST的驱动吧,估计可以

网友K:
更新一下ST的软件和烧录工具吧

网友L:
跟引脚没啥关系的,你除非把SWD配置复用了,但是你也能识别到仿真器的啊

网友M:
你的keil升级一下吧

网友N:
我觉得还是你的keil配置问题,有芯片的flm算法之类的么

网友O:
截图瞅瞅呗,大致就这些问题,你电脑没反应,别人电脑有反应,那就看看你们电脑差啥呢?

网友C:
换个下载器试试

网友P:
检查硬件接线和状态,使用正确的烧录器和芯片驱动,检查烧录步骤和指令。

网友Q:
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R:
是不是你电脑的问题啊

网友S(2023-10-18):
可能是你keil配置的问题

网友T:
MDK是哪个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