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TA 电流和TC 电流应该参考哪个选型?

楼主(2023-09-06):
Diodes 的一款mos管DMTH10H017LPDQ规格书描述有两种持续电流(而DMTH10H017LPD规格书电流描述又只有一种TC电流),一种是不同环境温度TA下的电流,规格书显示TA 25℃是13A。而第二种是不同结温TC下的电流,规格书显示TC 25℃是59A。
这种情况下选型应该参考哪个电流??需求负载电流是要25A

楼主:
有没有技术支持或者高手或者代理商技术支持帮忙解惑,

网友A:
note6和note7对两种情况做了描述 参考哪种取决于你的应用更接近哪个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e6和note7对两种情况做了描述 参考哪种取决于你的应用更接近哪个描述

Note6是安装在PCB板2oz 1英寸的铜皮情况下电流TA 25℃最大电流13A,是这样理解吗?
NOTE7还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没有大神详细解读一下,TA电流那么小

网友B:
TA是环境温度为25℃时的工作电流,很清楚,此时结温肯定超过25℃,因为从pn结到外壳到电路板再到环境空气,是一条传热链,就是MOS管在25℃静态空气散热条件下,MOS管可以连续工作的电流,此时MOS管的外壳肯定是很烫了。

TC是pn结温度为25℃时MOS管连续工作的电流,就是在采取各种散热措施的条件下,使pn结温始终保持25℃时MOS管的连续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是环境温度为25℃时的工作电流,很清楚,此时结温肯定超过25℃,因为从pn结到外壳到电路板再到环境空气, ...

那意思是说在散热不好的1英寸铜皮情况下要参考TA下的电流是吗?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说在散热不好的1英寸铜皮情况下要参考TA下的电流是吗?

25℃通常是实验室环境,普通的室内工作环境,如果没有空调,温度很可能是高于25℃的,如果没有良好散热,工作条件可能会比TA的要差很多

网友C:
都不是,得按照实际条件计算。
“TC” 是壳温, 相当于理想散热,列出理想散热条件下电流。TA 是环境温度,相当于空气温度,列出的是参考散热条件下电流。
只是个静态参数没啥实际意义,仅作参考。实际上还得考虑加上其他功耗,如周期性开关、单脉冲冲击。

网友D:
Ta : Temperature of ambient 环境温度
Tc : Temperature of case 封装壳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