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TL431 不务正业

楼主(2023-09-06):
网上见到的,可不是我的脑洞。

xch
如果 R1 单独电源驱动,T1 是个恒流源。 R1 T1 这么连接可能是销赃出货

网友A(2023-10-27):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网友B:
有什么特点呢,准备收藏压箱底了。

网友B:
R1是不是太大,导致T2工作电流过小

网友B:
温漂是不是单个TL431的2倍?

网友C(2024-03-06):
想达到什么功能、目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达到什么功能、目的呢?

稳压。4.99V

网友C:
那不是整复杂了?TL431本来就精度不高,直接用431+2个10K电阻就可以得到5V。

楼主:
这是个「多谐」震荡器。

网友E(2024-08-20):
自从上次使用TL431稳压管设计2.5V电压电路,加入了电容造成了自激振荡,加电容的电路都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网友F(2025-01-09):
引用 网友E:
自从上次使用TL431稳压管设计2.5V电压电路,加入了电容造成了自激振荡,加电容的电路都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

电容太小了吧,特别是运放啥的输出,加的电容值不对,很容易就震荡了,我都吃了几次亏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容太小了吧,特别是运放啥的输出,加的电容值不对,很容易就震荡了,我都吃了几次亏啦 ...

用的104,输出完全不行,去掉就好了

网友G(2025-05-19):
实现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