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MM32G0001微秒延时函数的疑问

楼主(2023-09-07):
版主以及各位大佬好,我是小白菜鸟。最近iceasy白**的MM32G0001板子到了,测试学习过程中有个疑问,就是微秒级延时函数的问题。在标准库中的例程中只有毫秒延时函数,学习中需要使用到US级,我就尝试修改。
修改如下:
初始化延时
void PLATFORM_InitDelay(void)
{
    if (SysTick_Config(RCC_GetHCLKFreq() / 1000000))
    {
        while (1)
        {
        }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
}
微秒延时函数
void PLATFORM_DelayUS(uint32_t n)
{
    PLATFORM_DelayTick = n;
    while (0 != PLATFORM_DelayTick)
    {
    }
}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PLATFORM_DelayMS(uint32_t n)
{
        uint32_t i;
        for(i=0;i<n;i++)
        {
                PLATFORM_DelayUS(1000);
        }
}

结果怎么测试都无法通过,毫秒延时函数也不能使用。刚学这方面没多久,还是新手小白,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二,感谢感谢

网友A:
由于systick进出中断也会耗时且频繁打断CPU,想要微秒级的延迟建议使用
  1.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nus * hclk / 1000000;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 = SysTick->CTRL;
    }while((temp & 0x01) && !(temp & (1<<16)));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0;
}
或者直接用定时器实现。

网友B:
中断太快了,微秒级延时可以用指令延时,就是用__n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systick进出中断也会耗时且频繁打断CPU,想要微秒级的延迟建议使用或者直接用定时器实现。 ...

好呢,好呢,谢谢大佬。终于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太快了,微秒级延时可以用指令延时,就是用__nop

大佬,针对MM32G0001这款芯片,执行__nop,48次就是1um吗

网友C:
us级延时如果精确需要,就用定时器,若不是则可以用指令来实现。

网友D:
中断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