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功率器件SJ -MOSFET产品优势

楼主(2023-09-07):
晶圆工艺: 采用2.5代深槽( Deep-Trench )超结工艺,更少的光罩层数,生产周期更短,更具成本优势
低内阻:特殊的超结结构让高压超结MO S内阻在同样面积情况下降低到VDMOS的1/3-1/5
更高效率:较高的轻载,满载效率,超低的导通内阻,有效的降低导通、开关损耗
低温升:较低的功耗,有效的降低电源整体的工作温度,延长电源的使用寿命
易用性:使用过程中简单易用,驱动电流需求小,对新一代高速开关电源提供有力的支持
应用范围广:适宜于对系统效率有更高要求的照明应用、各类电源、适配器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充电器中,以及大功率充 电桩, LED电源、通讯、服务器电源等

网友A:
芯源不是设计MCU的吗?

有mosfet

网友B:
楼主对于芯源的mos管有哪些推荐的应用呢

主要是用在开关电源设计上

网友C:
MOS管具体硬件原理是啥

这个可以去查一下,MOS管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利用栅源电压去控制漏极电流

网友D:
使用过程中简单易用,驱动电流需求小,对新一代高速开关电源提供有力的支持

网友E:
过来了解一下,芯源的mosfet是肯定没用过,这块不是主要业务吧

网友F:
适宜于对系统效率有更高要求的照明应用、各类电源、适配器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充电器中,以及大功率充 电桩, LED电源、通讯、服务器电源等

网友E:
功耗低温升就低,较低的功耗,有效的降低电源整体的工作温度,延长电源的使用寿命

网友G:
较高的轻载,满载效率,超低的导通内阻,有效的降低导通、开关损耗

网友H:
来看看,芯源的单片机做的不错,支持芯源,支持国产芯片

网友I:
采用2.5代深槽( Deep-Trench )超结工艺,更少的光罩层数,生产周期更短,更具成本优势

网友J:
不知道芯源的MOS管子价格怎么样,现在价格拼的比较厉害

网友K(2023-10-10):
晶圆工艺是一种生产工艺,晶圆工艺是从大的方面来讲,晶圆生产包括晶棒制造和晶片制造两大步骤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晶圆工艺是一种生产工艺,晶圆工艺是从大的方面来讲,晶圆生产包括晶棒制造和晶片制造两大步骤 ...

请问什么叫做晶棒啊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问什么叫做晶棒啊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晶棒是指整个的单晶硅,因为单晶硅棒的制作是用直拉法 区熔法制作完成的,其成品均为棒状,故称为晶棒,也有将单晶硅称作晶锭的,但很少。大多数晶锭是指多晶硅块。

网友N:
请问轻载和满载效率的增长趋势是一致的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请问轻载和满载效率的增长趋势是一致的吗

趋势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幅度是不相同的

网友P:
高速开关电源的电源纹波会不会比较大

网友Q:
超结工艺这个是最新的工艺技术嘛

网友R:
降低电源整体的工作温度,延长电源的使用寿命

网友S:
感觉更加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