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触摸开关的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9-07):
近日应用了SC92F84H3的触摸功能,调试正常,就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while (1)
        {
                /*<UserCodeStart>*/ /*<SinOne-Tag><14>*/
        if(SOCAPI_TouchKeyStatus & 0x80)
        {
            /*<UserCodeStart>*//*<SinOne-Tag><22>*/
            SOCAPI_TouchKeyStatus &= 0x7f;
            /*<UserCodeEnd>*//*<SinOne-Tag><22>*/
            /*<UserCodeStart>*//*<SinOne-Tag><18>*/
            exKeyValueFlag = TouchKeyScan();
            /*<UserCodeEnd>*//*<SinOne-Tag><18>*/
            /*<UserCodeStart>*//*<SinOne-Tag><35>*/
                if(exKeyValueFlag & TK17)        i++;
            //UserCode();
            /*<UserCodeEnd>*//*<SinOne-Tag><35>*/
            /*<UserCodeStart>*//*<SinOne-Tag><36>*/
            TouchKeyRestart();
            /*<UserCodeEnd>*//*<SinOne-Tag><36>*/
        }
                TM1636_display(i/100, i/10%10, i%10,25, 0);//显示
                /***User program***/
                /*<UserCodeEnd>*/ /*<SinOne-Tag><14>*/
                 /*<Begin-Inserted by EasyCodeCube for Condition>*/
        }

如果使用上面的代码来获取触控信号并处理数据(i++)时,每次i加1的幅度太大、速度太快,长按触摸开关时,i在不断增加,当然i都在取值范围内。
如果采用下面的代码,效果也不如愿以偿:

while (1)
        {
                /*<UserCodeStart>*/ /*<SinOne-Tag><14>*/
        if(SOCAPI_TouchKeyStatus & 0x80)
        {
            /*<UserCodeStart>*//*<SinOne-Tag><22>*/
            SOCAPI_TouchKeyStatus &= 0x7f;
            /*<UserCodeEnd>*//*<SinOne-Tag><22>*/
            /*<UserCodeStart>*//*<SinOne-Tag><18>*/
            exKeyValueFlag = TouchKeyScan();
            /*<UserCodeEnd>*//*<SinOne-Tag><18>*/
            /*<UserCodeStart>*//*<SinOne-Tag><35>*/
                if(exKeyValueFlag & TK17)
                {
                while(TouchKeyScan()& TK17);//等待按键弹起
                i++;
                }
            //UserCode();
            /*<UserCodeEnd>*//*<SinOne-Tag><35>*/
            /*<UserCodeStart>*//*<SinOne-Tag><36>*/
            TouchKeyRestart();
            /*<UserCodeEnd>*//*<SinOne-Tag><36>*/
        }
                TM1636_display(i/100, i/10%10, i%10,25, 0);//显示
                /***User program***/
                /*<UserCodeEnd>*/ /*<SinOne-Tag><14>*/
                 /*<Begin-Inserted by EasyCodeCube for Condition>*/
        }

如果采用上述代码来获取触控信号并处理数据的话,变量 i 加1的速度却显得太慢,也就是在按键弹起后,不随即加1,大约要延迟1秒以上才加1,不像普通轻触开关的速度。

请问大佬,像这种情况,该如何修改代码,才能使触控的效果与普通轻触开关一样,按一下、上来,i 才随即加1不延迟?

网友A:
不懂,坐等高手

楼主:
关于触摸的所有函数原型,都打包在一个叫SC92F8XHX_HighSensitive_lib_T1_L_V1.0.0.lib的函数库中,至于每个函数或中断具体是怎样实施的,只有赛元工程师才清楚,我们这帮用户都是不得而知的。

网友B:
这个函数因为是采用扫描的关系,扫一轮的时间与你的按键个数有关系,放此处时间会不准确,正确做法是放一个标志位,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去判断累计时间即可。

不知道触摸的中断在哪里,没办法设置标志位。

网友C:
一般代码中都不能使用 while循环等待.
正常做法是在  if(exKeyValueFlag & TK17) 设置一个 按键按下标志(如:keyDown = 1),
然后在后面 if(TouchKeyScan()& TK17)判断 改为 if((keyDown == 1) && (TouchKeyScan()& TK17));//按键弹起后的处理.
--------------
if(exKeyValueFlag & TK17)
{
       while(TouchKeyScan()& TK17);//等待按键弹起
       i++;
}
---------  改为 ---------
if(exKeyValueFlag & TK17)
{
   keyDown = 1;
   i  ++;
}
if( (keyDown == 1) && (TouchKeyScan()& TK17) )
{
    keyDown = 0;
    //按键弹起 后的处理
}

试了,上面的思路看是没有错,就是实际上也不好用。
有空试一试。

楼主(2023-10-08):
看起来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了

网友D:
加个延时判断处理

网友E:
需要在每次循环的时候加一个小小的延时吗

网友F:
还是应该使用其他判定语句 这样容易死循环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实际的电平是不是回复正常了

网友H:
上边的代码基本没有时间间隔 下边的代码长时间等待也不好

网友I:
考虑使用中断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找不到中断的入口,估计集成在SC92F8XHX_HighSensitive_lib_T1_L_V1.0.0.lib中
中断函数原型,可能打包在一个叫SC92F8XHX_HighSensitive_lib_T1_L_V1.0.0.lib的函数库中

网友J:
只能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了  这样不太耗费资源

网友K:
使用中断进行识别试试。

找不到中断的入口,估计集成在SC92F8XHX_HighSensitive_lib_T1_L_V1.0.0.lib中

网友L(2023-12-04):
只能有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不会太耗费资源

现在都搁置了,因为暂时找不到有效的方法。

楼主(2024-04-09):
请问SC92F8XHX触控开发,可以直接用代码不再用厂方的.lib库了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SC92F8XHX触控开发,可以直接用代码不再用厂方的.lib库了吗?

触摸必须使用厂家提供的触摸库

网友M:
每个触摸MCU都有触摸例程和配套文档,照搬例程里的框架,这都是经过了无数次验证的。

请提供一下配套文档的下载网址,谢谢!

网友N:
逻辑上处理就行,当检测到触摸有效,先不执行下一步,等检测到触摸失效后,才执行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逻辑上处理就行,当检测到触摸有效,先不执行下一步,等检测到触摸失效后,才执行下一步。 ...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获取触摸值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当手按下时,获取的数值是按下的数值和没有按下的数值,变化无常,所以无法确定是手弹起的状态。

网友O:
基本上使用标志位应该能解决问题

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逻辑上处理就行,当检测到触摸有效,先不执行下一步,等检测到触摸失效后,才执行下一步。 ...

当按下按键的时候,检测到的是无规律按下和弹起的信号,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弹起?我用过手推车的触摸功能,按下和弹起的信号相当清晰。

网友P:
顶部代码基本上没有时间间隔,底部代码不适合长时间等待

网友Q:
是否需要为每个循环添加一个小的延迟

网友R:
Or you should use other decision statements that are easy to loop over

网友S(2024-05-09):
Basically, the use of flag bits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

楼主:
引用 网友S:
Basically, the use of flag bits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

不可能的,你细看我上面的叙述

楼主:
引用 网友R:
Or you should use other decision statements that are easy to loop over

具体如何操作,还是厂家的软件工程师说了算。

网友N:
应该修改底层函数进行程序匹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应该修改底层函数进行程序匹配吧

对!得修改底层,但底层是lib库,无法修改。

网友T:
触摸开关出现问题可能是感应问题或是硬件故障。可尝试重新设置或校准,如问题未解决,建议联系专业电工检查或更换部件。

网友U:
每个 touch 单片机都有一个 touch 例程和支持文档,在例程中复制框架,这已经被验证了无数次。

网友V:
如果触摸是有效的,不要进入下一步。触摸无效后,进入下一步。

网友W(2024-06-08):
应修改基础函数以进行程序匹配

网友X:
如果触摸是有效的,不要去下一步,触摸不起作用后,再去下一步。

网友Y:
为了程序匹配,应该修改基函数

网友Z:
如果使用上面的代码来获取触控信号并处理数据(i++)时,每次i加1的幅度太大、速度太快,长按触摸开关时,i在不断增加,当然i都在取值范围内。

网友L(2024-08-02):
只能有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个办法不太耗费资源

网友AA(2024-09-04):
只能有一个不会消耗太多资源的折中方案

网友AB:
应该为程序匹配修改底层函数,

网友AC(2025-01-02):
每次循环都需要加一个小延时吗?

网友X:
从逻辑上来说,已经足够了。当检测到触摸有效时,不首先执行下一步骤,仅在检测到触摸无效后才执行下一步骤。

网友R:
您仍然应该使用其他决策语句来简化无休止的循环

网友AD(2025-02-01):
基本上,使用标志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E:
我们应该修改底层函数来匹配程序吗?

网友AF:
只能有一种折衷的解决方案,它不会消耗太多的资源,

具体怎么做?

网友AG:
顶部代码高效无延迟,底部代码不适合长时间停滞。需要优化流程,确保速度与效率。

网友V(2025-03-03):
有时候需要加延时来进行按键的抖动检测

网友U:
建议使用其他判定语句以避免死循环,因为死循环不仅难以解决,还会浪费计算资源,用中断方式,让程序运行更顺畅。

网友AE:
方案需节约资源,寻求平衡,既要满足各方需求,又不能过度消耗。

网友AH:
要优化程序匹配,需要修改底层函数。

网友AI(2025-05-07):
那试试用定时器中断来控制时间间隔,既能保证精度又避免长时间等待。

网友T:
中断可以实时响应,适合处理紧急或周期性任务

网友AF:
先测试触摸功能,正常就停下,不工作再继续操作。

网友AD:
标志位确实常用于处理单片机中的状态和条件,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别太依赖单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