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N32G031使用发光二极管上电闪亮。

楼主(2023-09-07):
我的发光LED驱动是低电平导通的,而国民的这个芯片上电默认是模拟输入,导致我的板子上电一瞬间灯会亮一下。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请问一下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修改i/o初始配置。

楼主:
它的底层代码吗?
void SystemInit(void)
{
    /* FPU settings
     *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 * 2) | (3UL << 11 * 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MSIEN bit */
    RCC->CTRLSTS |= (uint32_t)0x00000004;

    /* Reset SW, HPRE, PPRE1, PPRE2 and MCO bits */
    RCC->CFG &= (uint32_t)0xF8FFC000;

    /* Reset HSEON, CLKSSEN and PLLEN bits */
    RCC->CTRL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TRL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PLLMUL, MCOPRES and USBPRES bits */
    RCC->CFG &= (uint32_t)0x0700FFFF;

    /* Reset CFG2 register */
    RCC->CFG2 = 0x00000000;

    /* Reset CFG3 register */
    RCC->CFG3 = 0x00000000;

    /* Reset RDCTRL register */
    RCC->RDCTRL = 0x00000000;

    /* Reset PLLHSIPRE register */
    RCC->PLLHSIPRE = 0x0000000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LKINT = 0x04BF8000;

    /* Enable ex mode */
    RCC->APB1PCLKEN |= RCC_APB1PCLKEN_PWREN;
    RCC->APB1PCLKEN &= (uint32_t)(~RCC_APB1PCLKEN_PWREN);

    /* Enable ICACHE and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 |= (uint32_t)(FLASH_AC_ICAHEN | FLASH_AC_PRFTBFEN);

    /* Checks whether the Low Voltage Mode status is SET or RESET */
    if((FLASH->AC & FLASH_AC_LVMF) != RESET)
    {
        /* FLASH Low Voltage Mode Disable */
        FLASH->AC &= (uint32_t)(~FLASH_AC_LVMEN);
    }

#ifdef DATA_IN_ExtS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HCLK,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
    /*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SetSysClock();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i/o初始配置。

它的底层代码吗?
void SystemInit(void)
{
    /* FPU settings
     *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 * 2) | (3UL << 11 * 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MSIEN bit */
    RCC->CTRLSTS |= (uint32_t)0x00000004;

    /* Reset SW, HPRE, PPRE1, PPRE2 and MCO bits */
    RCC->CFG &= (uint32_t)0xF8FFC000;

    /* Reset HSEON, CLKSSEN and PLLEN bits */
    RCC->CTRL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TRL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PLLMUL, MCOPRES and USBPRES bits */
    RCC->CFG &= (uint32_t)0x0700FFFF;

    /* Reset CFG2 register */
    RCC->CFG2 = 0x00000000;

    /* Reset CFG3 register */
    RCC->CFG3 = 0x00000000;

    /* Reset RDCTRL register */
    RCC->RDCTRL = 0x00000000;

    /* Reset PLLHSIPRE register */
    RCC->PLLHSIPRE = 0x0000000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LKINT = 0x04BF8000;

    /* Enable ex mode */
    RCC->APB1PCLKEN |= RCC_APB1PCLKEN_PWREN;
    RCC->APB1PCLKEN &= (uint32_t)(~RCC_APB1PCLKEN_PWREN);

    /* Enable ICACHE and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 |= (uint32_t)(FLASH_AC_ICAHEN | FLASH_AC_PRFTBFEN);

    /* Checks whether the Low Voltage Mode status is SET or RESET */
    if((FLASH->AC & FLASH_AC_LVMF) != RESET)
    {
        /* FLASH Low Voltage Mode Disable */
        FLASH->AC &= (uint32_t)(~FLASH_AC_LVMEN);
    }

#ifdef DATA_IN_ExtS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HCLK,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
    /*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SetSysClock();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网友B:
在修改端口为输出模式之前,先把LED 对应的端口输出寄存器POD对应位置1.
复位时,POD位大部分默认为0. 如果不这么操作是会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修改端口为输出模式之前,先把LED 对应的端口输出寄存器POD对应位置1.
复位时,POD位大部分默认为0. 如果 ...

效果不大,从上电到初始化端口系统还有很多代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效果不大,从上电到初始化端口系统还有很多代码的。

main 函数入口设置一个断点。或者死循环。LED应当不亮。
如果亮了,改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in 函数入口设置一个断点。或者死循环。LED应当不亮。
如果亮了,改硬件。 ...

还是亮的,改高电平驱动吗?不太想增加MCU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亮的,改高电平驱动吗?不太想增加MCU的功耗

你用了哪只引脚? Px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了哪只引脚? Px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了哪只引脚? Pxy?

PB8\PB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软件问题

我知道,我查了相关资料,很多芯片上电是浮空输入,属于高阻态上电没这个问题,国民的是模拟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查了相关资料,很多芯片上电是浮空输入,属于高阻态上电没这个问题,国民的是模拟输入。 ...

用JFLASH 工具擦除芯片。然后上电。LED应该不亮。如果还亮,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FLASH 工具擦除芯片。然后上电。LED应该不亮。如果还亮,检查一下电路
...

常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