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功率偏差

楼主(2023-09-07):
本公司一直给客户供应的板子,前几天客户反馈最大功率超标。本来应该是3100W以内,实测达到3227W。分析后发现是因为上面的可控硅功率超过了原来的值。原来控制的设定标准是1300W,但实际测试下来达到了1427W。这就奇怪了,程序没变过,硬件也没有动,怎么功率就变了呢?

xch
如果语无伦次,产品还不出问题是鬼才。
楼主是如何测试出功率的?

网友A:

你这光耦原理图与可控硅什么关系?可控硅功率超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可控硅输出功率超标?如果是这样,仔细检查功率线上的采样电阻精度是否足够,温漂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生产的时候取样线路器件替代。如果排除生产问题,那么就做一下热成像,看一下是否采样电路被可控硅热量辐射影响,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设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