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mwin]显示泰文字体没有叠加合并,若叠加合并后会crash

楼主(2023-09-07):
显示泰文字体没有叠加合并,若叠加合并后会crash

网友A:
是字体生成的问题,用FontArchitect字体转换工具产生字体时,泰语不可以设置为标准字体,否则会变形显示出问题,导致emwin崩溃~
标准字体会输出上下的空行,显示中英文效果好一些,扩展字体多余部分不输出,适合显示变形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