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 采样1路ADC比采样2路ADC花的时间多。

楼主(2023-09-07):
AD, ADC, dc
1路PWM触发2路ADC采样,ADC采样完再通过PDMA将采样值搬运到内存,搬运10次后结束采样。测试发现采样1路ADC比2路ADC多用1倍的时间。

网友A:
不能吧,两个通道配置不同吗

网友B:
按照描述如下图中的前5个波形,**实现PWM触发ADC采样,ADC依次完成2路采样,每路采样完触发一路PDMA通道搬运采样结果,搬运10次结束采样。这样每个ADC通道应该采样了10次。
而实际上如下图后面两个波形。ADC0各个通道公用一个PDMA触发源,不管哪一路ADC转换完,都会触发两个PDMA通道依次将EADC0_CURDAT的值搬运到内存。这样实际上是ADC只完成了5次采样,而PDMA每个通道却搬运了10次数据。
建议只设置1路PDMA通道,将ADC 2个通道采样值搬运到1个buffer里之后,再来处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