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VDD和VREF是什么关系,为什么M051没有VREF?M051内部的VDD和AVDD是高阻隔开的

楼主(2023-09-07):
AVDD和VREF是什么关系,为什么M051没有VREF?M051内部的VDD和AVDD是高阻隔开的

网友A:
AVDD是模拟部分的电源,VREF是参考电压。没有VREF的芯片都是以AVDD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B:
AVDD是ADC、DAC等外设模拟电路的电源,VREF是ADC的参考电压。DVDD是数字电路的电源。Mini5x,M05x等没有VREF引脚的芯片,内部以AVDD做为参考电压。

网友C:
没有的可能是内部有或者可以用AVDD。

网友C:
大部分应用是测阻抗比的,所以根本不用特别精确的参靠电压,只有相对参靠即可。

网友D:
很有少有绝对参靠这种应用,除了测电源电压这种。

网友D:
传感器的测量通常是测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