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 HRTIM的Fault 配置演示

楼主(2023-09-07):
有人想使用STM32 HRTIM的Fault事件做输出保护,借助CubeMx配置时有些人往往缺这少那的。这里就演示一下HRTIM的使用Fault保护的 配置过程,以供参考。使用STM32G474芯片,Fault事件来自芯片管脚PA12的电平输入,并启用TIMA输出功能。
HRTIM的Fault事件源可以来自管脚、片内比较器的输出或者其它事件。
第一步,选择Fault Input Line。这里只选择Fault Line 1。
第二步,对Fault Input Line做进一步的配置,包括Fault源、极性选择、滤波等。
第三步,在TIMER的基本配置里进行Fault配置。

楼主:
第四步,在TIMER的输出通道的配置里选择Fault状态时的输出【可以是输出Active、Inactive或无影响等】,有几个通道就配置几个通道的,按需配置。
第五步,使能相应Fault事件的中断。此步骤不是必须的,但最好开启,管理Fault事件方便。
最后提醒一点,关于Fault故障解除后的输出恢复问题。
解除Fault后,HRTIM不会自动恢复输出,需软件重新使能输出,否则会出现解除Fault后输出无效或无输出的现象。以这里的TIMA的输出为例,当解除Fault后需重新启动TIMA的输出。
OK,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聊。
文章转载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Fault事件的中断可以做什么处理啊

网友B:
解除后输出恢复是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ault事件的中断可以做什么处理啊

实现保护,一般指使用TIMER驱动电源、电机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除后输出恢复是啥问题

恢复输出的意思。否则处于fault保护状态。

网友D(2024-09-2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E: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F: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G: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H: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I: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J: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K: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L: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M(2025-03-03):
我使用CubeMX配置fault,发生fault保护后PWM波会自动恢复,也就是fault有效时不发波,无效时恢复发波。请问楼主怎么设置为fault有效后,pwm波不会自动恢复,需要手动才能恢复?

网友N(2025-07-16):
fault中断被触发后,如果保护故障一直存在,此时不就是一直进入fault中断吗,其他程序还怎么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