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此电路中的器件应该是什么

楼主(2023-09-07):
各位大神,此电路为一个需要外部极化的mic的前置放大电路,图中画圈处是一个SOT-23封装的3脚芯片,测量该芯片结果如下:3脚(红表笔)与1脚之间有0.7V的结电压,3脚(红表笔)与2脚之间有0.7V的结电压,最初判断是个NPN三极管,但是SOT-23封装的三极管都是1脚是基极,与该芯片明显测量的特征明显不一样。现在需要更换这个器件,但是通过丝印无法确定该器件的大致型号及类型。
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芯片应该是什么类型的芯片。万分感谢。

网友A:
通过原件封装上的丝印可以反查器件型号的

楼主:
通过丝印反查不到,丝印是X3,但是搜索符合该丝印的器件类型都不对,该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应该是起到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B:
N场效应管,型号:2SK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N场效应管,型号:2SK94

不是nmos管,从管脚分布、测量的结电压看应该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