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vscode

楼主(2023-09-07):
为什么在vscode的printf输出函数出现c:/program files (x86)/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10 2020-q4-major/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bin/ld.exe: region `RAM' overflowed by 1096 bytes
c:/program files (x86)/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10 2020-q4-major/bin/../lib/gcc/arm-none-eabi/10.2.1/../../../../arm-none-eabi/bin/ld.exe: region `FLASH' overflowed by 10976 bytes

网友A:
还有其他信息吗

网友B:
应该仔细描述一下,这个给出来的信息有点少了,或者截个图什么的不然大家很难帮到你。

网友C(2023-10-07):
感觉好像是说数据溢出了呢

网友D:
常用的单片机的flash都是多大的啊

网友E:
占用的空间太大了 有点数据溢出的意思了

网友F:
在堆栈设置那把空间弄大一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单片机的flash都是多大的啊

不晓得。我这个pic的,4096个字,一个字是4个字节吧,那就是16k

网友H:
楼主在代码编译阶段没有发现任何报错信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晓得。我这个pic的,4096个字,一个字是4个字节吧,那就是16k

这个容量都是比较正常的啊  代码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容量都是比较正常的啊  代码的大小是多少

我这项目比较小,实际代码就1-2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