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SCOPE能连接但是没有数据显示,jscope与freemaster都正常

楼主(2023-09-08):
如标题LKSSCOPE能连接但是没有数据显示,jscope与freemaster都正常

网友A:
是因为你没有将变量导入工具栏打开,你可以在数据查看菜单将窗口导航 变量导入这些工具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没有将变量导入工具栏打开,你可以在数据查看菜单将窗口导航 变量导入这些工具栏打开 ...

没用导入了axf文件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同款问题,正在研究中,目前怀疑点感觉像通讯没有建立,无法调取文件

网友B:
软件我做了多方位测试,删除lks-data下建立的*.ini文件,重新打开软件,不要点新建配置,直接导入*.axf,可以正常使用。

赞,终于有数据了,是这个问题,但软件经常经常出现曲线不变的情况,在下面设置了值自增测试,跑着跑着,有些曲线就值一直为0了,再连接也不行,又经常得重新启动软件,很奇怪,感觉还有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导入了axf文件也是一样的

正解

网友D(2023-11-09):
检查连接线是否完好,以及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E:
把窗口下方靠中间位置的“标签页0”复选框选上,已选择的页面才真正执行采集。
这样方便配置多个页面,又避免采集对象过多导致效率下降,可以临时屏蔽一些内容。

这是以前版本没有的功能吧,有效,点赞

网友F(2024-07-15):
把下面的标签页勾选上就好了

网友G(2024-08-29):
Can not find SEGGER RTT Control Block日志中显示这个,是什么原因。

已解决

网友H:
通信不正常?配置不正确么?

网友I(2025-03-17):
软件的配置文件(如*.ini文件)可能存在错误或损坏

网友J:
使用的LKSSCOPE软件版本可能存在bug或与其他软件(如驱动程序)不兼容,导致数据显示异常。

网友K:
更新LKSSCOPE软件至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L:
硬件连接是否稳定?

网友M:
检查通信协议是否匹配。

网友N:
重置LKSSCOPE的配置文件重置LKSSCOPE的配置文件

网友O:
硬件连接或通信问题

网友P:
数据格式或类型问题

网友Q:
发送的数据格式和类型与LKSSCOPE期望的格式和类型可能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