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西门子PLC如何与多个三菱PLC建立无线通信?

楼主(2023-09-08):
对一个大型工厂,由于生产线的不断改造、新老流程的不断更新,这些PLC系统往往是由不同的制造商提供的。那么在智慧工厂的实现中,常会遇到不同品牌PLC之间需要进行相互通讯的情况。由于场地和生产能效的原因,在后期的系统改造中,通常需要采用无线的方式完成不同品牌PLC之间的通讯。当下的工业控制现场,可编程控制PLC种类、品牌繁多,且各PLC通讯介质和通讯协议也各不相同。以下由达康教授整理了2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验证测试。
方案一:西门子与三菱PLC无线ModbusRTU通讯
本方案以西门子S7-200SMART和三菱FX3U PLC为例,验证不同品牌PLC之间能否实现ModbusRTU协议下的无线485通讯。本方案中采用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方案示意图 ▼
1.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1台
三菱PLC型号:FX3U × 2台
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 ×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通讯接口:Rs485接口
供电:9-24VDC
通讯协议:ModbusRTU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2.接线方式
2.1西门子S7-200SMART与达泰DTD435MC接线
2.2 三菱FX3U与达泰DTD435MC接线
FX3U通讯口使用485BD模块,因为FX3U-485BD口是四线制的,所以需要将RDA和SDA短接接入A(485+,CN2-4),再将RDB和SDB短接接入B(485-,CN2-5)。
3. 主站PLC程序配置
程序源代码在文件夹中,可通过达泰技术人员索要学习交流
3.1 主程序
3.2 RTU轮询程序
3.3 地址映射
4. 从站PLC程序配置
4.1 三菱FX3U从站1程序
4.2 三菱FX3U从站2程序
5. 测试方法
西门子smart200(主站)I0.0—I0.3控制三菱FX3U(从站1)的Y0.0—Y0.3
西门子smart200(主站)I0.4—I0.7控制三菱FX3U(从站2)的Y0.0—Y0.3
西门子smart200(主站)Q0.0—Q0.3读取三菱FX3U(从站1)的X0.0—X0.3
西门子smart200(主站)Q0.4—Q0.7读取三菱FX3U(从站2)的X0.0—X0.3
方案二:西门子与三菱PLC无线ModbusTCP通讯
本方案以西门子S7-1200和三菱FX5U PLC为例,验证不同品牌PLC之间能否实现ModbusTCP/IP协议下的无线以太网通讯。本方案中采用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无线方案示意图 ▼
1.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1200 × 1台
三菱PLC型号:FX5U × 2台
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 ×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通讯协议:ModbusTCP/IP
传输距离:100米,1KM
2. 接线方式
2.1西门子S7-1200与达泰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1200的RJ45接口。
2.2三菱FX5U与达泰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3. 主站PLC程序配置
程序源代码在文件夹中,可通过达泰技术人员索要学习交流
3.1西门子S7-1200主程序
3.2 Modbus主站程序
3.3 相关数据传输映射
4.从站PLC程序配置
4.1 新建工程
4.2 选择MODBUS连接设备左键拖动到下面,设置协议、端口号
4.3 简单的程序编写
4.3 下载程序到CPU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4和192.168.2.15。将程序下载到PLC
5.测试方法
5.1用主站1200的I0.0到I0.2控制FX5U从站14对应的Y0到Y2,I0.3到I0.5控制FX5U从站15对应的Y0到Y2。
5.2 FX5U从站14的X0和X1控制主站1200的Q0.0和Q0.1,FX5U从站15的X0和X1控制主站1200的Q0.2和Q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