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嵌入式C语言中各变量存储的位置

楼主(2023-09-08):
局部变量、局部静态变量、全局变量、全局静态变量区别如下:
  • 局部变量: 栈区;
  • 局部静态变量:静态区;
  • 全局变量: 静态区的常量区;
  • 全局静态变量:静态区。

在进行C/C++编程时,需要程序员对内存的了解比较精准。经常需要操作的内存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栈区(stack)—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2、堆区(heap) —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 若程序员不释放,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呵呵。

3、全局区(静态区)(static)—,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

4、文字常量区 —常量字符串就是放在这里的。

5、程序代码区—存放函数体的二进制代码。

以下是一段实际说明的程序代码:
这是一个前辈写的,非常详细 。

int a = 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 = "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 = "123456"; 123456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 *)malloc(10);
p2 = (char *)malloc(20);
分配得来得10和20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 "123456"); 123456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p3所指向的"123456"优化成一个地方。
}

在C语言的程序中,对变量的使用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体中定义的变量通常是在栈上,不需要在程序中进行管理,由编绎器处理。
2.    用malloc,calloc,realloc等分配内存的函数所分配的内存空间在堆上,程序必须保证在使用free释放,否则会发生内存泄漏。
3.    所有函数体外定义的是全局变量,加了static后的变量不管是在函数内部或外部都放在全局区。
4.    使用const定义的变量将放于程序的只读数据区。

程序中段的使用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C语言中变量和段的对应关系。C语言程序中的全局区(静态区),实际对应着下述几个段:RO Data; RW Data ; BSS Data.

一般来说,直接定义的全局变量在未初始化数据区,如果该变量有初始化则是在已初始化数据区(RW Data),加上const则将放在只读数据区。

例:const char ro[ ] = {"this is read only data"};//只读数据区
static char rw_1[ ] ={"this is global read write data"}; //已初始化读写数据段
char BSS_1[ 100];   //未初始化数据段
const char *ptrconst ="constant data";  //字符串放在只读取数据段

int main()
{
       short b;                              //在栈上,占用2个字节
       char a[100];                      //在栈上开辟100个字节,工的值是其首地址
       char s[ ]="abcdefg";        //s在栈上,占用4个字节
   //“abcdefg”本身放置在只读数据存储区,占8个字节

       char *p1;                            //p1在栈上,占用4个字节
       char *p2="123456";          //p2 在栈上,p2指向的内容不能改,
                                                   //“123456”在中读数据区

       static char rw_2[ ]={"this is local read write data"};//局部已初始化读写数据段
       static char BSS_2[100];             //局部未初始化数据段
       static int c =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char *)malloc(10 * sizeof(char ) );       //分配内存区域在堆区
       strcpy(p1,"xxxx");           //“XXXX”放在只读数据区,占5个字节
       free(p1);                         //使用free释放p1所指向的内存
       return 0;
}

网友A:
确实高级内存操作有助于提高效率和可读性

网友B:
熟练使用和区分相关的条件大大提高编程速度

网友C:
其实终归都在单片机内存区域,使用栈或者变量都是定义的一段内存

网友D(2023-10-17):
用malloc,calloc,realloc等分配内存的函数所分配的内存空间在堆上,程序必须保证在使用free释放,否则会发生内存泄漏

网友A:
局部变量: 栈区;
局部静态变量:静态区;
全局变量: 静态区的常量区;
全局静态变量:静态区。

网友E:
栈区(stack)—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存放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

网友B:
数据段的内存会到程序执行完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