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单片机多任务事件驱动C源码

楼主(2023-09-08):
分享一个单片机多任务事件驱动C源码
单片机的ROM与RAM存贮空间有限,一般没有多线程可用,给复杂的单片机项目带来困扰。经过多年的单片机项目实践,借鉴windows消息机制的思想,编写了单片机多任务事件驱动C代码,应用于单片机项目,无论复杂的项目,还是简单的项目,都可以达到优化代码架构的目的。经过几轮的精简、优化,现在分享给大家。
代码分为3个模块:任务列表、事件列表、定时器列表。
任务列表创建一个全局列表管理任务,通过调用taskCreat()创建事件处理任务,创建成功返回任务ID,任务列表、事件列表与定时器列表通过任务ID关联。
事件列表创建一个全局循环列表管理事件,调用taskEventIssue()生成一个事件,放到事件循环列表,taskEventLoop()函数放到主线程循环调用,当事件循环列表中有事件时,根据任务ID分发到具体的事件处理任务。
定时器列表创建一个全局列表管理定时器,taskTimer()建立一个定时器,放到定时器列表执行,当定时时间到,会生成一个定时器事件,放到事件列表,分发到具体的事件处理任务。
//common.h
#ifndef __COMMON_H
#define __COMMON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short int16_t;
typedef int int32_t;
typedef long long int64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long uint64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endif // __COMMON_H

//task.h
#ifndef _THREAD_H
#define _THREAD_H

#define TASK_MAX 20 // 最多任务数量
#define TASK_EVENT_MAX 100 // 任务队列长度
#define TASK_TIMER_MAX 100 // 定时器最大数量

typedef void (*CBTaskEvent)(int taskID,uint32_t eventID);
typedef struct _TASK_EVENT
{

    int taskID;
    uint32_t eventID;

} TASK_EVENT;

int taskCreat(CBTaskEvent task);
void taskLoop();
void taskEventIssue(int taskID,uint32_t eventID);
void taskEventLoop();

//定时、休眠

typedef struct _TASK_TIMER
{

    bool isValid;
    int taskID;
    uint32_t eventID;
    uint32_t timeMs;
    uint32_t start;

} TASK_TIMER;

void taskTicksInc();
void taskTimer(int taskID,uint32_t eventID,uint32_t time_ms);
void taskTimerLoop();

#endif // _THREAD_H
//task.c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task.h"

CBTaskEvent g_taskList[TASK_MAX]={0};

int taskFindEmpty()
{
    static int index = -1;

    for(int i=0; i<TASK_MAX; i++)
    {
        index++;
        index %= TASK_MAX;
        if(g_taskList[index]==NULL)
        {
            return index;
        }
    }

    return -1;
}

int taskCreat(CBTaskEvent task)
{
    int taskID;

    taskID=taskFindEmpty();
    if(taskID == -1)
    {
        printf("error:task list is full!\n");
        return -1;
    }

    g_taskList[taskID] = task;

    printf("creat task<%d>\n",taskID);

    return taskID;
}

void taskDestroy(int taskID)
{
    printf("Destroy task<%d>\n",taskID);

    g_taskList[taskID] = NULL;
}

void taskLoop()
{
    taskEventLoop();
    taskTimerLoop();
}

TASK_EVENT g_taskEventList[TASK_EVENT_MAX];
int g_TKEventWrite=0;
int g_TKEventRead=0;

int tkEventGetSize()
{
    return (g_TKEventWrite + TASK_EVENT_MAX - g_TKEventRead)% TASK_EVENT_MAX;
}

void taskEventIssue(int taskID,uint32_t eventID)
{
    int writePos;

    if(taskID >= TASK_EVENT_MAX || taskID < 0)
    {
        printf("taskEventIssue() error:taskID\n");
        return;
    }

    writePos = (g_TKEventWrite + 1)% TASK_EVENT_MAX;

    if(writePos == g_TKEventRead)
    {
        printf("taskEventIssue() error:task<%d> event list is full!\n",taskID);
        return;
    }

    g_taskEventList[g_TKEventWrite].taskID=taskID;
    g_taskEventList[g_TKEventWrite].eventID=eventID;
    g_TKEventWrite=writePos;

    //printf("add event:%x\n",eventID);
}

void taskEventLoop()
{
    TASK_EVENT event;
    CBTaskEvent task;
    int size;

    size=tkEventGetSize();
    while(size-- >0)
    {
        event=g_taskEventList[g_TKEventRead];
        g_TKEventRead = (g_TKEventRead + 1)% TASK_EVENT_MAX;

        task = g_taskList[event.taskID];
        if(!task)
        {
            printf("taskEventLoop() error:task is NULL\n");
            continue;
        }

        task(event.taskID,event.eventID);
    }
}

// 定时、休眠

uint32_t g_taskTicks=0;

uint32_t getTaskTicks()
{
    return g_taskTicks;
}

void taskTicksInc() // 1ms时间基准
{
    g_taskTicks++;
}

uint32_t taskTickDiff(uint32_t now,uint32_t last)
{
    uint64_t diff;
    diff = now + 0x100000000 - last;

    return (diff & 0xffffffff);
}

TASK_TIMER g_taskTimerList[TASK_TIMER_MAX]={0};

int taskTimerFindEmpty()
{
    for(int i=0; i<TASK_TIMER_MAX; i++)
    {
        if(!g_taskTimerList.isValid)
        {
            return i;
        }
    }

    return -1;
}

void taskTimer(int taskID,uint32_t eventID,uint32_t time_ms)
{
    int index;

    index=taskTimerFindEmpty();
    if(index==-1)
    {
        printf("taskTimer() error:timer list is full\n");
        return;
    }

    g_taskTimerList[index].taskID=taskID;
    g_taskTimerList[index].eventID=eventID;
    g_taskTimerList[index].timeMs=time_ms;
    g_taskTimerList[index].start=getTaskTicks();
    g_taskTimerList[index].isValid=true;

    printf("add timer:<%d,%x> %ums\n",taskID,eventID,time_ms);

}

void taskTimerLoop()
{
    static uint32_t start=0;
    if(taskTickDiff(getTaskTicks(),start)<3)
    {
        return;
    }

    start=getTaskTicks();

    for(int i=0; i<TASK_TIMER_MAX; i++)
    {
        if(g_taskTimerList.isValid)
        {
            if(taskTickDiff(start,g_taskTimerList.start)>=g_taskTimerList.timeMs)
            {
                taskEventIssue(g_taskTimerList.taskID,g_taskTimerList.eventID);
                g_taskTimerList.isValid=false;
            }
        }
    }
}
//test_task.h
#ifndef _TEST_THREAD_H
#define _TEST_THREAD_H

void testInit();
void testLoop();

#endif //
//test_task.c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task.h"

#define CTRL_EVENT1 0x01
#define CTRL_EVENT2 0x02
#define CTRL_EVENT3 0x04

void eventProcess(int taskID,uint32_t event)
{
    switch(event)
    {
        case CTRL_EVENT1:
            printf("task[%d] CTRL_EVENT1\n",taskID);
            //taskEventIssue(taskID,CTRL_EVENT2);
            taskTimer(taskID,CTRL_EVENT2,1000);
            break;

        case CTRL_EVENT2:
            printf("task[%d] CTRL_EVENT2\n",taskID);
            //taskEventIssue(taskID,CTRL_EVENT3);
            taskTimer(taskID,CTRL_EVENT3,2000);
            break;

        case CTRL_EVENT3:
            printf("task[%d] CTRL_EVENT3\n",taskID);
            taskTimer(taskID,CTRL_EVENT1,4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testLoop()
{
    taskLoop();
}

void testInit()
{
    int taskID1,taskID2;

    printf("testInit()\n");

    taskID1 = taskCreat((CBTaskEvent)&eventProcess);

    taskTimer(taskID1,CTRL_EVENT1,5000);

    taskID2 = taskCreat((CBTaskEvent)&eventProcess);
    taskEventIssue(taskID2,CTRL_EVENT2);
    taskDestroy(taskID1);
    taskDestroy(taskID2);
    //taskEventIssue(taskID1,CTRL_EVENT1);
    taskID1 = taskCreat((CBTaskEvent)&eventProcess);
    taskEventIssue(taskID1,CTRL_EVENT1);
}

网友A:
这个思想很好,就是机制上面画个触发图比较好

网友B:
代码分为3个模块:任务列表、事件列表、定时器列表,这个思想很好!

网友C:
楼主说实在没看明白这个机制,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实在没看明白这个机制,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看不懂就得详细研读,琢磨

网友E:
优化代码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