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VC MINI 开发板串口接收中断问题

楼主(2023-09-08):
极海Geehy

APM32F103VC MINI Demo板串口接收中断问题
问题描述:
为了实现串口接收数据并回传至串口调试助手的功能,编写串口接收中断代码并调用printf()函数回传接收到的数据,PC使用USB转TTL模块连接Demo板。
现象:上位机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消息,无法正常接收信息并打印。
通过Debug发现串口接收中断没有正常进入。
分析可能原因
1. 串口TXRX引脚接错,或者接触不良(排查完后没有问题)
2. USB转TTL模块出现问题(排查完后没有问题)
3. 软件上无法触发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
4. 测试数据是否正常发送,使用示波器抓取USB转TTL模块发送的数据,发现该模块TX端引脚电平无法正常拉低

图1 数据正常发送波形

图1 数据正常发送波形

图1 数据正常发送波形

图2 数据不正常发送波形
由此发现,MCU的RX引脚电平无法正常拉低,导致无法正常触发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
解决问题步骤
1. 分析USB转TTL模块后发现该模块工作正常。
2. 后查看Demo原理图,发现RX引脚上连接至3.3v电源,RX引脚电平钳至高电平。
3. 需将RX引脚上对应连接的0欧电阻去掉(更改后验证串口接收中断正常)。

图3 APM32F103VC MINI开发板原理图串口部分

图4  APM32F103VC Demo板摘除电阻示意图
总结:
查阅官网:APM32工业级/车规级MCU (geehy.com)的原理图发现,多款开发板的PA10、PA3上连接了0R电阻。若同类开发板上出现此问题,可参考本文的方法进行排除。@21小跑堂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每日话题# #申请原创# #申请开发板#

图2 数据不正常发送波形

图2 数据不正常发送波形

图3 APM32F103VC MINI开发板原理图串口部分

图3 APM32F103VC MINI开发板原理图串口部分

图4 APM32F103VC Demo板摘除电阻示意图

图4  APM32F103VC Demo板摘除电阻示意图

赞,来学习一下!
好贴!奖励500家园币!
@xu@xupt :感谢感谢!!共同学习。
很好的资源,学习啦~~

网友A(2023-10-10):
是不是可以考虑更换引脚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电路板上的这个0欧姆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的这个0欧姆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不是为了给用户做占位用的电阻啊

网友D: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共地

网友E:
总的来说就是电平不匹配导致的无法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的来说就是电平不匹配导致的无法触发中断

是的,电平无法达到触发中断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更换引脚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尝试过各种的引脚模式,但均未有效果。

网友F:
所以我们拿到电路板的时候必须先详细看一下硬件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