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正激波形疑问

楼主:
最近要降本,把威世的开关管换掉,用了个国产品牌的,结果DS电压波形就这样了:关断时振荡的最低点电压很低。调驱动调接在DS之间的RC效果都不明显。各位高朋帮忙支个招吧!

网友A(2023-09-08):
--用的vishay和国产的数据手册信息;
--你的拓扑的其它参数,包括变压器

网友B:
G电阻要不要调大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