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定时自动关机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23-09-08):
为什么Q2不能立即关闭,如何改进。用555上电触发延时控制Q2,但是555的静态电流太大。用LDO和单片机也是静态电流大。
负载是万用表,开关是旋转表盘,所有不能改动正极电路,只能控制负极。

网友A:
图好像太大了打不开,要不重新截个图?

网友B:
图片无法显示

网友C:
看不到电路怎么分析呢~

网友D:
是否合理测试一下

网友:
。。我看到一直是圈圈,没图

网友E:
两天了,我看到的还是XX

网友B:
你的电路,Q1是PMOS,栅极低电平导通,Q2是NMOS,栅极高电平时导通,所以你的电路在开关接通的瞬间,Q1Q2都导通,经R1C1延时后Q1Q2都转为关闭,你确定是要这样的电路吗?

@宝宝抱抱 :你没有说清楚意图,你到底要实现什么功能?完整地说明一下,否则我不知道你想要啥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不能改动正极,只能控制负极。

网友F:
无论楼主电路功能如何。只要减小R2、R5、R6的电阻值,就会加速Q2的导通与截止,使Q2导通、截止变得更陡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