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AT32F4 IIC MPU6050的例程

楼主(2023-09-08):
请问有没有AT32F4 使用IIC读写MPU6050的例程呀,买了块正点原子的模块,在其精英F1开发板上测试通过,现在需要移植到AT32F415 ATSTART板上,但是固件库中没有此例程,请问哪位能给我借鉴的,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这边是雅特力代理 公司有FAE技术支持 13657920021

网友B:
我给你把

@ceiven :V:yutuolaoliu
你好,谢谢!请问怎么联系

网友C:
软件模拟IIC是通用的吧。我给你一份参考吧,有软件模拟的,也有硬件IIC的。

网友D:
使用模拟iic生成代码

网友E:
使用AT32F4单片机的I2C1接口与MPU6050陀螺仪模块进行通信。首先,通过I2C_Configuration函数配置I2C接口。然后,通过I2C_WriteByte和I2C_ReadByte函数分别实现写入和读取数据的操作。在main函数中,首先通过写入寄存器的方式初始化MPU6050模块,然后通过读取加速度计数据的方式进行示例操作。

网友F:
需要在AT32F4的开发板上连接MPU6050,并将其设置为IIC从机模式。

网友G:
购买的模块都提供的有资料。

网友H:
读取MPU6050的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可读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