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实现按键的双击与三连击检测?

楼主(2023-09-08):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实现这种高级按键功能,比如鼠标上用的那个单击,双击,三连击,长按,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这个需要用定时器吧,计时看看从第一次按下后多久触发了后面的两次。

网友B:
实现按键的双击与三连击检测,可以参考以下代码:

c
#define KEY_HOLD_TIME 10 // 定义按键长按时间为10个单位时间
#define KEYHOLD_TIME 5 // 定义双击时间为5个单位时间

unsigned int touch_down_counter = 0;
unsigned int old_touch_down_counter = 0;

void check_key_status(int keycode)
{
    switch(keycode)
    {
        case R.id.qrcode_img:
            // 处理二维码图片按键的逻辑
            break;
        case R.id.setting_btn:
            // 处理设置按钮的逻辑
            break;
        default:
            if(KeysFlagSN == K1)//按键按下
            {
                //按键按下时,增加计数器
                touch_down_counter++;
                if(touch_down_counter == KEYHOLD_TIME)
                {
                    //检测到长按,执行相应逻辑
                    Key.Touch = KEY_HOLD;
                }
                else if(touch_down_counter > KEYHOLD_TIME && touch_down_counter < KEYHOLD_TIME+KEYHOLD_TIME)
                {
                    //检测到双击,执行相应逻辑
                    Key.Touch = KEY_DBCLICK;
                }
            }
            else //按键抬起
            {
                //按键抬起时,减少计数器
                touch_down_counter--;
                if(touch_down_counter == 0)
                {
                    //检测到长按结束,执行相应逻辑
                    Key.Touch = KEY_HOLD_S;
                }
            }
            break;
    }
}
该代码在按键按下时增加了计数器,若计数值等于长按时间(这里设置为10),则执行长按操作;若计数值在长按时间内又按下了键,则计数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数。如果两次按下键的时间间隔在100~300ms之间,就认为是双击事件,执行双击操作。如果按键抬起时计数器为0,则认为是长按结束,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现按键的双击与三连击检测,可以参考以下代码:

c

方法不错,适合主频较慢的单片机。

网友D:
没用过这个操作,一般用不到。

网友E:
这个技术可以总结一下。

网友F:
单片机的应用顶多双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