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XC8 编译器 unexpected token(意外标记?)

楼主(2023-09-08):
今天想问问,代码界面提示的这种“unexpected token”有什么消除办法呢?

虽然试起来不影响编译结果,但看着总归不爽吧!

网友A:
估计还是代码写的不规范导致的吧

网友B:
我看你可以检查一下语法,有些时候语法虽然能执行,但不规范

网友C:
查看编译器输出中的错误消息,尤其是指示错误位置的行号和文件名。这将帮助您确定出现问题的代码所在的位置。

图上已经标记了的

网友D: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例如分号、括号、引号等。常见的错误包括缺少分号、括号不匹配、引号不匹配等。会出现这问题

如果有符号不匹配,是连编译都不可以的呃

网友E:
按提示操作呗,提示者不告诉你括号啥的了么

就提示了 unexpected token(意外标记?)

网友F:
如果您在编译器选项中设置了自定义标记或参数,请确保它们正确设置并与您的代码兼容。

请问这句描述出自哪里文件?

网友G:
是不是有些代码的大小写和你设计的规范不匹配了,就这样啊

__config( ); __eeprom_data( ); 说这样吗……倒是可以试试这个思路,谢谢

网友H:
按alt-enter查看一下啥问题,按其问题解决吧

应该是没有进一步的提示,了吧……

网友I:
这问题好像都不用关注,影响不大的,虽然看着不舒服

奈何 处女座 的我……~T_T~

网友J(2023-10-12):
没见过这个界面 这是报错呢 还是警告呢

后来的 X IDE 都有这种 实时检测

网友K:
是否是因为编译器判定该部分代码执行不到啊

网友L:
屏蔽掉相关定义以及引用 估计是 语法错误了

需要用来 指定配置位 以及 初始化数据区 呢

网友M:
XC8编译器不同版本编译结果不同

网友N:
引用 网友M:
XC8编译器不同版本编译结果不同

同一个编译器可以通过刷固件的方式来改变编译器的版本吗

网友O:
只要能正常通过编译可以下载程序 就不用纠结这个

哈哈这是无解的办法 ^_^

网友P:
意外的标记,意外符号。

网友Q:
按照提示去做。

网友R:
若是您在编译器选项中设置了自定义标识表记标帜或者对象,请确保它们精确设置并与您的代码兼容。

网友S:
按alt - enter键查看任何问题并相应地解决它们

网友T:
屏蔽掉相关的定义和引用,可能是由于语法错误

可是那个就是要用的语句啊……

网友U:
按alt,-,enter键检察任何問題并响应地办理它们

哈哈在线翻译

网友V:
我以前没见过这个界面。

都是用 XC8 编译器吗?

网友W(2023-11-12):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啊

编译器什么版本呢?

网友X:
看下提示内容是什么

网友Y:
语法有问题吧

网友W:
能下载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