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耐高压的端子

楼主(2023-09-08):
板子上需要采集母线电压,电压是1000V,能否推荐一个耐1000V电压的插头和端子

       tyw  注

网友A(点评):
不知电流要求多大,体积有要求吗?

网友B:
要不整两个普通的端子然后间距拉开些

网友C:
可以考虑电动汽车用的高压插座、插头

网友D:
耐高压的端子倒是多,关键还要看电流大小以及安装要求。

网友E:
三个pin的只用1和3

网友F:
VH3.96的普通连接器, 用 1 、3 脚  2脚挖空
采集电压没问题

网友G:
考虑用两个单独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