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块在原理上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23-09-08):
#21ic问答#

tyw
一拖二拖线板,哈哈

网友A:
连接在一起呗

网友B:
因为不同的电路模块使用了不同的电源名称,通过这个电路将它们连接起来

网友C:
这两条绿线,是一个器件吗?
什么软件?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想通过原理图绘制软件来绘制实际的布线图说明,有更全面的原理图没?

网友E:
这是不规范的原理图画法,表示3个网络其实连在一起。一般原理图软件是禁止这样的画图的。

网友F:
中间不加个东西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规范的原理图画法,表示3个网络其实连在一起。一般原理图软件是禁止这样的画图的。 ...

这并不是不规范的画法,相反是让原理图显示更直观,不同的功能模块,用不同的标志区别出来。就好比单点接地一样,原理图里不同的功能区块,用不同的GND表示,最终在一个位置把所有的GND连在一起。如果不想省这个钱,就是用磁珠来连接这些不同的区块,直接连只不过是为了省磁珠。

网友H:
这个就是  ctrl_c + ctrl+v  不同地方复制的电路吧,3v3名称不同
所以这样可以快速一致
放个磁珠 0欧的好些,遇到问题还能断开测试

网友I:
画法不够规范,不同的供电模块,可以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隔离开,方便原理图的查看,实际的电路也方便以及的维修,这样搞,如果文件过大,会把画图软件搞蒙逼掉,看图的人也会蒙逼。

网友J:
确实不规范,画板软件最终只将整个网络命名为其中一个名称。
原理图和PCB核对起来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