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小练 输入捕获,翻转LED

楼主:
程序设计:用户按键触发LED的亮灭,按下按键的时候,LED点亮,按键弹起的时候,LED熄灭,采用中断方式进行捕获。
根据原理图得知,用户LED1-PA0,按键S2-PA14。

根据上面原理图可以得出逻辑,挡S2低电平的时候,LED1点亮,S2悬空的时候,LED1熄灭,采用中断方式触发。
因此,我们可以配置PA0为输出,默认输出高电平,熄灭LED,不使能中断。配置PA14为输入,内部弱上拉,使能中断,双向触发,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触发中断。
使用syscfg配置。软件的配置如下:

我们看看IO的初始化代码,很明显的对IO的中断进行了初始化,并使能了PA14的中断。
SYSCONFIG_WEAK void SYSCFG_DL_GPIO_init(void)
{

    DL_GPIO_initDigitalOutput(GPIO_LEDS_USER_LED_1_IOMUX);

    DL_GPIO_initDigitalInputFeatures(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IOMUX,
                 DL_GPIO_INVERSION_DISABLE, DL_GPIO_RESISTOR_PULL_UP,
                 DL_GPIO_HYSTERESIS_DISABLE, DL_GPIO_WAKEUP_DISABLE);

    DL_GPIO_setPins(GPIOA,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DL_GPIO_enableOutput(GPIOA,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DL_GPIO_setLowerPinsPolarity(GPIOA, DL_GPIO_PIN_14_EDGE_RISE_FALL);
    DL_GPIO_clearInterruptStatus(GPIOA,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PIN);
    DL_GPIO_enableInterrupt(GPIOA,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PIN);

}
然后就是在NVIC中断控制器中启用特定于设备的中断。
NVIC_EnableIRQ(GPIO_SWITCHES_INT_IRQN);
这里虽然使能的是GPIOA_INT_IRQn,但其实占用的是17号异常,INT_GROUP1,所以中断函数需要在INT_GROUP1里面编辑的
typedef enum IRQn
{
  NonMaskableInt_IRQn         = -14,    /* 2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HardFault_IRQn              = -13,    /* 3  Hard Fault Interrupt */
  SVCall_IRQn                 = -5,     /* 11 SV Call Interrupt */
  PendSV_IRQn                 = -2,     /* 14 Pend SV Interrupt */
  SysTick_IRQn                = -1,     /* 15 System Tick Interrupt */
  FLASHCTL_INT_IRQn           = 0,      /* 16 FLASHCTL_INT Interrupt */
  WWDT0_INT_IRQn              = 0,      /* 16 WWDT0_INT Interrupt */
  DEBUGSS_INT_IRQn            = 0,      /* 16 DEBUGSS_INT Interrupt */
  SYSCTL_INT_IRQn             = 0,      /* 16 SYSCTL_INT Interrupt */
  GPIOA_INT_IRQn              = 1,      /* 17 GPIOA_INT Interrupt */
  COMP0_INT_IRQn              = 1,      /* 17 COMP0_INT Interrupt */
  TIMG1_INT_IRQn              = 2,      /* 18 TIMG1_INT Interrupt */
  ADC0_INT_IRQn               = 4,      /* 19 ADC0_INT Interrupt */
  SPI0_INT_IRQn               = 9,      /* 25 SPI0_INT Interrupt */
  UART1_INT_IRQn              = 13,     /* 29 UART1_INT Interrupt */
  UART0_INT_IRQn              = 15,     /* 31 UART0_INT Interrupt */
  TIMG0_INT_IRQn              = 16,     /* 32 TIMG0_INT Interrupt */
  TIMG2_INT_IRQn              = 18,     /* 34 TIMG2_INT Interrupt */
  TIMG4_INT_IRQn              = 20,     /* 36 TIMG4_INT Interrupt */
  I2C0_INT_IRQn               = 24,     /* 40 I2C0_INT Interrupt */
  I2C1_INT_IRQn               = 25,     /* 41 I2C1_INT Interrupt */
  DMA_INT_IRQn                = 31,     /* 47 DMA_INT Interrupt */
} IRQn_Type;

最后就是中断处理函数了:
void GROUP1_IRQHandler(void)
{
    switch (DL_Interrupt_getPendingGroup(DL_INTERRUPT_GROUP_1)) {
        case GPIO_SWITCHES_INT_IIDX:
            /* If SW is high, turn the LED off */
            if (DL_GPIO_readPins(
                    GPIO_SWITCHES_PORT,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PIN)) {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 Otherwise, turn the LED on */
            else {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break;
    }
}
我们需要在void GROUP1_IRQHandler(void)中进行函数的编辑。
首先是获取IIDX索引,GPIO中断的IIDX==1。也就是CPUSS_INT_GROUP_IIDX_STAT_INT0,然后读取PA14的输入电平,进行LED的操作。
这样把读取电平,然后翻转LED的程序放到中断的好处是,减少了CPU的开销,不需要一直循环读取电平的状态。

楼主(2023-09-09):
如果需要轮询读取按键状态,然后切换LED的代码,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 LED on by default */

    while (1) {
        if (!DL_GPIO_readPins(
                GPIO_SWITCHES_PORT,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PIN)) {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else {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
}

网友A:
是使用的io对边沿的触发中断进行捕获吗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外来的电平反转led吗

网友C:
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做防抖的算法吗

网友D:
可以让小灯亮起来的同时采集这个电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让小灯亮起来的同时采集这个电平不

在中断中读取IO的电平状态是可以的,例程中也是这么干的,因为是众多IO共用一个中断入口的。

网友E(2023-10-09):
这种应用的情况引脚需要配置成什么模式呢

网友F:
中断处理函数里边用复杂的语句是不是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