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小练之-不使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呢?

楼主(2023-09-09):
对于MSPM0L1306来说,我们不使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呢?官方有没有推荐的使用使用说明呢?
官方在MSPM0L硬件开发手册中给出了说明,对于普通IO来说,配置为输出低电平,或者输入内部上拉或者下拉。

而且,我们使用syscfg的时候,有一个功能,是可以整体配置未使用的引脚的。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整体设置未分配引脚了,实在是太方便了。

网友A:
文章最后有个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章最后有个错别字

确实写错了,已修改,贻笑大方,哈哈。

网友B(2023-10-09):
如果不对引脚进行任何配置的话 默认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C:
这种配置仅仅是针对于ti的芯片的吧

网友D:
这三种模式里边哪种模式最省电呢

网友E:
当我们不太在意芯片的功耗的时候确实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网友F:
在没有初始化的时候引脚是什么模拟呀

网友G:
不使用的引脚可以直接接到地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