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S在单音模式下接收数据是左声道或右声道?

楼主(2023-09-09):
I2S在单音模式下接收数据是右声道進入。

网友A:
那如果立体声播放,岂不是只有一个声道,闻一下,是不是人声主要放在右声道才行,不然单声道的情况下岂不是没歌曲了。只有音乐。

网友B:
I2S在单音模式下接收的数据可以是左声道也可以是右声道,这取决于I2S信号定义中的LRCK(帧时钟)的状态。

当LRCK为高电平时,数据被接收为左声道;当LRCK为低电平时,数据被接收为右声道。通过这种方式,I2S可以在单音模式下接收并处理立体声音频数据。

网友:
只有自己把玩过,才更容易理解。

网友C:
好像你选择的位宽不同,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