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数据不准

楼主(2023-09-11):
现在做一个孵育模块,如图1 驱动加热片进行加热,
                          图1

当加热到37°C左右时,加热片通过PWM进行调节(PID调节),使温度稳定在37℃,如图2所示用PT100测量环境温度,

                        图2

PT100通过两级运放转成电压信号输出给ADC.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温度加热到37℃左右,PWM进行调节时,AD值开始波动,前后AD值大概差10个AD值,当PWM调节突然停止时,前后AD值也会相差8个AD值。现象如图3所示

                               图3

图3是加热片加热到37度所监测的温度曲线,理论上来说,加热曲线应该是平滑的下来的,但是图中却有连续抖动的一个区间和AD值骤降的一个时刻,红框A处为PWM调节时产生了连续抖动的一个区间,红框B处为PWM调节突然停止时产生的一个骤降。不知道为何这个曲线会产生这种现象,请大神指点。

听负责人分析说是因为我的PCB中的GND没有布局好,导致的现象.不是很理解。

A点像是有干扰 B点像是数据断链,或者丢了一段温度数据

楼主(2024-07-02):
     问题已经解决。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用也是能用。
     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PT100探头插在铝盘里面,和铝盘密切接触,数据受到了影响。具体怎么影响的,我这里也想不通。 我后面使用了探头是绝缘材质的PT100,这个数据就非常的平稳。
     但是这个PT100放大电路在理论上来说确实有点问题,因为流过PT100的电流已经超过了额定电流了。

网友A(2023-09-11):
不得校准么

@地瓜patch :哦哦,谢谢指点
@cllmxdsdo :用计量设备测试你的温度,作为真实温度,与你的pt100测得温度作比较,差值就是需要校正的数值
@地瓜patch :我是做硬件的,对软件不是太了解,能麻烦细说一下吗?
@cllmxdsdo :肯定是软件实现啊
这个校准要在硬件里实现吗?

网友B:
这个区间和精度要求,普通NTC绰绰有余了

网友C:
从图看,这个确实是地处理的问题,PWM工作时,纹波干扰,将PWM频率的信号耦合串入到了AD信号中,使AD跟着一起变化。骤降的时刻,估计就是PID稳定后PWM占空比固定,输出不变的时候。

是的,确实如你所说,骤降的时刻是PID稳定了,输出不变。那这个GND需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D:
总之注意PCB铜箔是有电阻的,有大电流时就会有较大的压降,检查一下大电流的路径.

网友E:
你这PT100的驱动有问题,这种PT100采集能准确就怪了,一个是300R的温漂以及3.3V的稳定性都不那么高,同时,还不是恒流驱动原则,2线制PT100,你的不准确是铁定的。好好了解下PT100的驱动再来说这个事,你的3.3V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你的精确度,我还不说你使用的ADC的参考电压及相关的影响!

@cllmxdsdo :不奇怪。同样的电路,别人行而你不行,说明原理图问题不大,差别就在PCB设计。把图一的VC24和F3下面的地直接连接到电源端口,不要通过其它模拟电路就能够解决问题。
是的,你说的及其有道理。我当时就对这个电路图提出质疑了,这图的PT100的工作电流都到7mA了,规格书上写的工作电流小于1mA,这有点不合理了。但是另外一个项目用这个图给他们做出了,这也有点奇怪了。

网友F:
电路有严重干扰!
本来PT100是很容易测量准确的(最好是4线的,其次是3线的),用一个TM7705,都不需要运放(会增加误差、需要调整、标定)。

网友G:
把加热 与 测温电路用两块板隔离分开试试。

xch
@cllmxdsdo :不连。其中一块专门测温的板也不连加热片,作为旁听生。另外一块板负责加热,全功能运行,两块板程序都不用改。
用2块板的话,这2块板的GND还是连在一起的吧?

网友H:
用个7705,对,TM7705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之注意PCB铜箔是有电阻的,有大电流时就会有较大的压降,检查一下大电流的路径. ...

我PCB又重新画了一版,把加热片大电流的GND和PT100采集电路的GND隔开了,但是还是有影响

网友I:
怕有干扰,测温的时候把加热电流关掉。
一般对加热系统的惯性而言,测温的时间是很短的。
或者,在PWM输出0的时候测温。

网友J:
电流这么大,PT100本身都有自发热的问题了,分压电阻和基准电压都存在不可靠性,不准很正常

@nvjwiciw659 :控制进度:±0.5℃,显示精度:0.1℃,波动度1℃,这是温控的要求。
@cllmxdsdo :要多少精度啊,不如直接用NTC,PT100想准的话还存在一个校准的问题
我也质疑这个电路的PT100电流过大,准备用电桥法去测,不知道现在还实不实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PCB又重新画了一版,把加热片大电流的GND和PT100采集电路的GND隔开了,但是还是有影响 ...

上PCB图

楼主:
内电层,顶层和底层都进行了分割,就留了一个小的口子连通

网友K:
第一:原理图问题很大,3.3V电源基准电压就肯定会影响的。第二,跳动得原因就是一个很简单得模数电混合使用时的单点共地,你们公司用这个原理图画出来的板子能用,是因为做了单点共地,抖动就小。但是这样的原理图必然导致精度很低。

说句不好听的话,模拟和数字不分开,小电流和大电流不分开,板子做出来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原理图问题很大,3.3V电源基准电压就肯定会影响的。第二,跳动得原因就是一个很简单得模数电混合使用 ...

那这里想请教一下,加热片驱动电路和PT100采集温度这2部分,需要怎么去处理,把他们分开互不受干扰。

从波形上很明显也可以看出,PWM驱动加热片的大电流抬升了你PT100模拟电路的参考地电压,所以曲线是往上偏,抖动的频率应该和你PWM的频率基本一致。
单点共地,你问你们公司的老员工,应该有人会的,不然以前得板子怎么出来的

网友L:
你可以一级一级的测,用示波器看输入信号,再看第一级,第二级这样找问题

网友C:
单点共地的接地点要准确,一定要是在电源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的负极这个位置,并不是任意在板子上取一个点就叫单点接地。它的要求是各电源路径的公共点做到互不干扰散其它的电路,无懝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才是最佳的位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这里想请教一下,加热片驱动电路和PT100采集温度这2部分,需要怎么去处理,把他们分开互不受干扰。 ...

用隔离器隔离PWM驱动信号。MCU 和 加热部分各自使用独立电源。

@xch :布局和端子就可以看出,板子的使用场景和设计理念
xch
@chenyong123 :我看很有钱。100平方厘米的豪宅别墅 就放一个MCU。
成本增加了兄弟,你没看到他们公司连电压基准芯片都不舍得用吗?更何况再搞一个隔离DCDC,单点共地做好了,跳动这个问题肯定可以解决的,只是他这个精度问题肯定是很差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这里想请教一下,加热片驱动电路和PT100采集温度这2部分,需要怎么去处理,把他们分开互不受干扰。 ...

你这个板子的地走的毫无道理,你把PT100的地,和运放的地当两个不同的地来处理,上下也不要重叠,然后在你电源进线口的位置用一个磁珠把运放的地和电源进线的地连接在一起,
程序上,测温的时候,停止 PWM 控温
其实,你这个温度 用热敏电阻更好,也不用运放,直接电阻分压就行,AD的基准和分压电阻的电源用一个,电源的波动会自动抵消.

网友N:
很好的学习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点共地的接地点要准确,一定要是在电源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的负极这个位置,并不是任意在板子上取一个点就 ...

但是我这个电路如果在电源输入的滤波电容负极处单点接地好像不太可能,那是不是连我的板子布局都得做修改了。PT100的模拟地距离电源输入还是有点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板子的地走的毫无道理,你把PT100的地,和运放的地当两个不同的地来处理,上下也不要重叠,然后在你电 ...

PT100的地和运放的地不是同一个模拟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隔离器隔离PWM驱动信号。MCU 和 加热部分各自使用独立电源。

那请问用高速光耦进行隔离,光耦输入端接PWM信号,输出端接加热部分,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xch :精度要求高,实时性,接触式
xch
使用PT100 探头成本很高, 电路复杂,实际系统整体可靠性不一定高。 你这产品有啥要求非得用PT探头?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用高速光耦进行隔离,光耦输入端接PWM信号,输出端接加热部分,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

可以

网友O:
①用隔离电源。
②保证内层有一个绝对没有任何分割的GND层。电源连接器增加pin数,电源供电线缆增粗。

网友P:
有用ADC过程很快,建议ADC前关闭PWM,ADC完成后再打开PWM,
另外ADC开始时判断PWM是否在加热器的'OFF'状态,如果是在做ADC。
还有,有大功率工作的地方一般将要加大电源滤波,另外pt100的“供电”也要做简单的去耦。
最后加个简单的数字滤波,一节惯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用ADC过程很快,建议ADC前关闭PWM,ADC完成后再打开PWM,
另外ADC开始时判断PWM是否在加热器的'OFF'状态 ...

简单的数字滤波,一节惯性是?表示不太理解

网友P:
仔细看了电路,前面是我在ADC方面的建议。另外
你的24驱动电路需要和3.3的系统进行光电隔离驱动,这样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最好“GND”也分开。

网友(2023-10-24):
建议用 DS18B20

网友Q:
连个基准电压都没有,还想要精度,简直瞎搞。连个基准电压都没有,还想要精度,简直瞎搞。连个基准电压都没有,还想要精度,简直瞎搞。连个基准电压都没有,还想要精度,简直瞎搞。

网友R:
需要校准的

楼主(2024-07-02):
引用 网友P:
仔细看了电路,前面是我在ADC方面的建议。另外
你的24驱动电路需要和3.3的系统进行光电隔离驱动,这样就没 ...

原来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解决问题的。结果到头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P:
PT100电流最好不要大于1mA,我们一般取0.5或者断续供电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