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保护请教

楼主(2023-09-10):
请教各位,有一款3KW单相逆变器(输入:48Vdc, 输出:105VAC),逆变器在做短路测试(输出端L,N线直接短路)的时候,输入电池(48VDC)的保护板会过流保护,不知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全桥工频还是高频呢?

高频的,工频搞不定的。

网友B(2023-10-28):
1.BMS选取不合理,2。逆变短路保护放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