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2C与I2S关系你知道吗?

楼主(2023-09-10):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和I2S(Inter-IC Sound)是两种不同的串行通信协议,它们用于不同的应用领域,但在名称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以下是它们的简要介绍和关系: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最初由飞利浦(Philips)公司开发,用于在微控制器、传感器、存储设备和其他集成电路之间进行短距离数据通信。
I2C协议使用两根线(一根时钟线SCL和一根数据线SDA)来进行双向通信,支持多个设备连接到同一总线上。
I2C通信协议主要用于配置和控制外围设备,例如读取传感器数据、控制LCD显示屏或与存储器芯片进行通信等。
I2S(Inter-IC Sound):

I2S是一种用于音频数据传输的串行通信协议,通常用于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如音频编解码器、数字音频处理器和音频接口芯片。
I2S协议使用多个线路,包括时钟线、数据线和帧同步线,以支持双向音频数据传输。
I2S通信协议适用于高质量音频传输,具有较低的时延和较高的音频采样率。
尽管I2C和I2S都以"I2"开头,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通信协议,用于不同的应用。它们之间的主要关系在于它们都是用于在集成电路之间进行串行通信的协议,但目标应用和使用方式不同。 I2C用于通用数据传输和控制应用,而I2S用于音频数据传输。

楼主:
I2C和I2S协议虽然都使用了一些硬件连接线路,但它们的连接方式和线路数量并不相同。以下是它们的主要区别: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

I2C使用两根线路:时钟线(SCL)和数据线(SDA)。
时钟线(SCL)用于同步数据传输,它的边沿触发数据的传输。
数据线(SDA)用于实际数据传输,包括发送和接收数据。
I2S(Inter-IC Sound):

I2S使用更多的线路,通常包括三根或四根线路,具体取决于系统配置。
时钟线(BCLK)用于音频数据的位时钟,指示何时传输每个音频样本的位。
数据线(LRCLK或WS)用于指示左声道和右声道数据的帧同步信号。
左声道数据线(SDI)和右声道数据线(SDO)用于传输实际的音频数据。
因此,虽然I2C和I2S都涉及硬件线路,但它们的连接方式、线路数量和用途都有很大不同。在设计电路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正确的协议和连接方式。

楼主:
I2S总线一般由1根系统时钟线和3根信号线组成:

MCLK:称为主时钟,也叫系统时钟(Sys Clock),一般为了使系统间能够更好地同步时增加MCLK信号,MCLK的频率 = 128或者256或者512 * 采样频率;
SCLK(BCLK):串行时钟SCLK,也叫位时钟(BCLK),即对应数字音频的每一位数据,SCLK都有1个脉冲。SCK的频率 = 声道数 * 采样频率 * 采样位数;
LRCK:帧时钟LRCK,(也称WS),用于切换左右声道的数据。LRCK为“1”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右声道的数据,为“0”则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左声道的数据。LRCK的频率等于采样频率;
SDATA(SD):就是用二进制补码表示的音频数据。最高位拥有固定的位置,而最低位的位置则是依赖于数据的有效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