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为什么库没有usb相关的库函数啊?

楼主(2023-09-10):
新建了个工程发现里面没有usb的库,但是官方例程里就有usb啊

网友A:
您好,建议你可以在EVT USB例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或者新建工程之后,将EVT USB库移植过去,添加以下对应路径即可,路径添加方式如下:

网友B:
有的,这是一般作为可选部分

网友C(2023-12-16):
没有库的话,你自己添加一个呗

网友D:
一般情况是要是MCU带USB功能,就是有库函数存在的

网友E:
那你直接在历程上面修改不就得啦

网友F:
大部分都是在例程上修改的,少部分才自己创建工程呢

网友G:
我建议直接找个好用的例程,在上面修改就好了

网友H:
没有库直接自己添加个就好了

网友I:
添加一个就行了,USB库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J:
你工程是自己新建的,没添加不也是正常的么

网友K:
有USB的话,直接找个USB例程,在上面修改

网友L: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我都是在官方例程上修改,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