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在使用触摸低功耗时,能否使LCD一直显示

楼主(2023-09-10):
使用 RD8T05P32RJ 芯片, 让LCD一直显示信息. 在使用触摸库进入了低功耗后, 能否使LCD一直显示?
在这种情况下, 不计算外部的LCD 等器件,MCU的耗电大约是多少uA?

网友A:
进入低功耗之前不要关闭LCD显示,就可以在低功耗下一直显示,但是需要切换显示的话需要唤醒后再操作。 这个场景下的电流没有测试过。

网友B:
有时间可以自己测试下这个场景下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