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AA = (T_AA* )&(g_TBB.baPayload[2]);的功能

楼主(2023-09-10):
typedef struct  _T_AA
  {
    U8 bLedPin : 7;
    U8 bLedPress : 1;
  }T_AA;
T_AA*  pAA  = NULL;
typedef struct _T_BB
{
   U8 baSyncId[4];
   U8 bPayloadSize;
   U8 baPayload[4];
}T_BB;
T_BB  g_TBB;
pAA = (T_AA* )&(g_TBB.baPayload[2]);这条代码的功能是这样的吗?取结构体变量g_TBB里的成员 也就是数组baPayload的第三个元素的地址,同时把这个地址的类型转换成T_AA类型送到结构体指针变量pAA.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现在可以直接用 pAA->bLedPin   pAA->bLedPress  操作,原来读是  (g_TBB.baPayload[2] & 0x7F)   (g_TBB.baPayload[2] >> 7)或(g_TBB.baPayload[2]&0x80),写则是先 g_TBB.baPayload[2] &= 0x80;再 g_TBB.baPayload[2] |= val & 0x7F

楼主:
@sjnh,多谢!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