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修了三次车。

楼主(2023-09-11):
车跳出故障,电池充电和供电故障,去汽配城所谓的专修,弄了个二手的电池保护模块,开始还行,快一个月了,又出现重复的问题。之后周六去换了个模块,周日又出现问题。昨天那老板说把他车的换给我。我说再出问题就把我原来的换回来,我自己想办法。这样的情况,逼着我发飙吗?

不换新,***得修
楼主这是修电车还是电动车啊

网友A:
修不如买,买质量能保证,还有保修期,修,套你没商量。

新车还是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不如买,买质量能保证,还有保修期,修,套你没商量。

洗衣机,燃气灶的确是,我都修过,最后还是换个地方坏,寿命到了就不能修了。如果再出问题,得买个新的模块,自己换了。

现在的电器,真没有多少能用10年
其实这些东西拆开之后看看并没那么复杂

网友B:
质劣?天灾?人祸?

估计劣质的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劣?天灾?人祸?

好像那个型号车的通病。跑什么专修店两天。周六还修了电动车,换了个电瓶。

跟电沾边的车都不咋地啊

网友C:
曾经从一个高僧听到这么一种说法,放到楼主这里大概就是:
施主,近日厄运缠身,这次是车替你挡灾了,快去还愿答谢佛祖!

额 小说看的不少啊

网友D:
这车撒子牌子。

这是要避免买这个牌子的了 呵呵

网友E:
现在大多数东西感觉有种质量越来越差的感觉。

感觉质量把关太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从一个高僧听到这么一种说法,放到楼主这里大概就是:
施主,近日厄运缠身,这次是车替你挡灾了,快去 ...

是专修的问题,开始就没用好模块。昨天搜了下,电池保护模块不难修。

专修店骗人呗

楼主:
标致的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多数东西感觉有种质量越来越差的感觉

电池保护模块是这个车系的通病。据说接插件安到电路板上都没焊锡,采用的其他方式。

网友F:
本来就是图便宜的事情,但是这么折腾的成本已经超出你剩下的钱了,还不如买个新的换了踏实。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池保护模块是这个车系的通病。据说接插件安到电路板上都没焊锡,采用的其他方式。 ...

这个国际电工标准有要求,在大电流和高压电路路,是不允许用焊锡进行连接的,必须是压接的形式。因为焊锡焊东西时形成的连接面,在冷热变化时间长了后容易形成裂隙造成接触不良,这个是大电流的大忌,而且锡的电阻也远大于铜,在电流很大时,接触电阻相当于一个发热的电热丝消耗功率,产生热量,然后发热又会加惧接触电阻变大,引起更大的发热导致电路板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国际电工标准有要求,在大电流和高压电路路,是不允许用焊锡进行连接的,必须是压接的形式。因为焊锡 ...

这个,我真不知道有这样的要求。我百度了下,说如果电流过大,发热可能使锡熔化脱离,导致怎么怎么样。看来即使我焊了锡,也不能焊太多。没焊过的,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多数东西感觉有种质量越来越差的感觉

偷工减料,这些不要命的还不打紧,你看看那些房子,别看现在该新,寿命估计也就三十年。哪里撑到七十年。特别是高层,买了的到时候哭否来不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曾经从一个高僧听到这么一种说法,放到楼主这里大概就是:
施主,近日厄运缠身,这次是车替你挡灾了,快去 ...

高僧不会这么说,这都不是佛教的说法,倒像是土教**的说法。

网友I:
法系车听说修起来是比较麻烦一些,有些保有量大的车修起来就方便点,配件还便宜

是的,而且有的地方设计比较反人类。现在销量也不行,配件也不好找。

网友J:
最让我郁闷的是 我们家的电车买了三年了 刚发现保险和油车还不一样 坑人啊

哦,好像电车的保险贵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那个型号车的通病。跑什么专修店两天。周六还修了电动车,换了个电瓶。 ...

祸不单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偷工减料,这些不要命的还不打紧,你看看那些房子,别看现在该新,寿命估计也就三十年。哪里撑到七十年。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