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在N32G003中怎么样ADC获取引脚电压

楼主(2023-09-11):
在N32G003中怎么样ADC获取引脚电压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一样的吧,获取到的AD值直接算一下啊,一般都是12位的adc,满量程值是4096,用获取到的ad值/4096,然后乘你的VDDA的输入电压,就是你的一个电压值,具体操作ADC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一样的吧,获取到的AD值直接算一下啊,一般都是12位的adc,满量程值是4096,用获取到的ad值/40 ...

谢谢

网友B:
这个需要对adc模块进行相应的配置才可以

网友C:
任何芯片通过adc采集电压都是一个套路

网友D:
这个从硬件上就要进行连接的啊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问如何使用adc呢

网友F:
首先确定一下需要采集的信号是不是适合接入adc或者说通过什么方式接入相应的引脚

网友G:
这个楼主想要看采样信号的种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