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深度休眠唤醒

楼主(2023-09-11):
最近在调试gd32e230Cx的休眠功能,遇到了代码卡死,无法唤醒的问题。百度到M3内核有休眠前开这systick中断会导致不能唤醒的问题。
请问一下:M23内核的gd32e230是否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进入的是那个省电模式?唤醒条件设置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的是那个省电模式?唤醒条件设置好了没?

进入的是深度休眠,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I_CMD);使用gpio管脚外部中断唤醒。休眠时关闭看门狗。大部分时间可以唤醒,但是偶尔会出现卡死的情况。
三个外部中断都无法唤醒。
这几天修改了下代码,做测试demo,缩短休眠等待时间,然后休眠时打开看门狗,人为制造休眠,看门狗复位-休眠-看门狗复位的情况,卡死的概率一下提高了不少。原来等一两个礼拜才出现的卡死现象,现在可能十几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的是深度休眠,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I_CMD);使用gpio管脚外部中断唤醒。休眠时 ...

EXTI中断能触发就可以被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的是深度休眠,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I_CMD);使用gpio管脚外部中断唤醒。休眠时 ...

而且用户手册中写深度睡眠若通过WFI进入,来自EXTI的任何中断可唤醒;若通过WFE进入,来自EXTI的任何事件(或SEVONPEND=1时的中断)可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的是深度休眠,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O_LOWPOWER, WFI_CMD);使用gpio管脚外部中断唤醒。休眠时 ...

这个看门狗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B:
是进入的哪个休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进入的哪个休眠模式?

中间的那个,深度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门狗感觉有点多余

测试用的,出现概率太低,拿人天天盯着休眠唤醒也不大现实,所以用看门狗唤醒做测试。因为感觉是休眠这块出了问题。现在是不确定问题出在哪里。唤醒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单独测试的话,休眠唤醒都正常。但是一旦卡死的话,就什么也不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用的,出现概率太低,拿人天天盯着休眠唤醒也不大现实,所以用看门狗唤醒做测试。因为感觉是休眠这块 ...

看门狗不喂MCU会复位,复位之后再进入deepsleep模式,systick中断按理来说应该是不会影响deepsl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