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造成PCB焊接缺陷的原因

楼主(2023-09-11):
电路板孔的可焊性影响焊接质量
    电路板孔可焊性不好,将会产生虚焊缺陷,影响电路中元件的参数,导致多层板元器件和内层线导通不稳定,引起整个电路功能失效。    所谓可焊性就是金属表面被熔融焊料润湿的性质,即焊料所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相对均匀的连续的光滑的附着薄膜。影响印刷电路板可焊性的因素主要有:
  • 焊料的成份和被焊料的性质
    焊料是焊接化学处理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由含有助焊剂的化学材料组成,常用的低熔点共熔金属为Sn-Pb或Sn-Pb-Ag。其中杂质含量要有一定的分比控制,以防杂质产生的氧化物被助焊剂溶解。焊剂的功能是通过传递热量,去除锈蚀来帮助焊料润湿被焊板电路表面。一般采用白松香和异丙醇溶剂。
  • 焊接温度和金属板表面清洁程度
    焊接温度和金属板表面清洁程度也会影响可焊性。温度过高,则焊料扩散速度加快,此时具有很高的活性,会使电路板和焊料溶融表面迅速氧化,产生焊接缺陷,电路板表面受污染也会影响可焊性从而产生缺陷,这些缺陷包括锡珠、锡球、开路、光泽度不好等。
翘曲产生的焊接缺陷    电路板和元器件在焊接过程中产生翘曲,由于应力变形而产生虚焊、短路等缺陷。翘曲往往是由于电路板的上下部分温度不平衡造成的。对大的PCB,由于板自身重量下坠也会产生翘曲。相关文章推荐:如何设计PCB能提高焊接质量?    普通的PBGA器件距离印刷电路板约0.5mm,如果电路板上器件较大,随着线路板降温后恢复正常形状,焊点将长时间处于应力作用之下,如果器件抬高0.1mm就足以导致虚焊开路。

电路板的设计影响焊接质量    在布局上,电路板尺寸过大时,虽然焊接较容易控制,但印刷线条长,阻抗增大,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增加;过小时,则散热下降,焊接不易控制,易出现相邻线条相互干扰,如线路板的电磁干扰等情况。相关推荐:从焊接角度谈画PCB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因此,必须优化PCB板设计:
  • 缩短高频元件之间的连线、减少EMI干扰。
  • 重量大的(如超过20g) 元件,应以支架固定,然后焊接。
  • 发热元件应考虑散热问题,防止元件表面有较大的ΔT产生缺陷与返工,热敏元件应远离发热源。
  • 元件的排列尽可能平行,这样不但美观而且易焊接,宜进行大批量生产。电路板设计为4∶3的矩形最佳。导线宽度不要突变,以避免布线的不连续性。电路板长时间受热时,铜箔容易发生膨胀和脱落,因此,应避免使用大面积铜箔。
    综合上述,为能保证PCB板的整体质量,在制作过程中,要采用优良的焊料、改进PCB板可焊性以及及预防翘曲防止缺陷的产生。

网友A:
PCB焊接最不好检查的就是虚焊。

网友B:
焊料的质量温度与会或者松动

网友C:
其实还是重点布局和布线

网友D:
温度或用料过多过少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E:
虚焊的问题就膈应

网友F:
都有哪些种类的焊接缺憾呢

网友G:
焊接偶缺陷的话 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出来吗

网友H:
在开始选择电路板厂家的时候就得慎重

网友I(2023-10-11):
为什么我们使用的助焊剂也会腐蚀电路板呢

网友J:
在焊接电路板的时候如何控制焊接的温度呢

网友K:
电路板如果过孔过多 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L:
还有其他导致焊接故障的问题点嘛?

网友M:
大部分原因是工艺没管控好

网友N:
焊接缺陷确实会导致相关问题发生

网友O:
现在这个工艺焊接缺陷一般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P:
钢网不好了也会导致问题发生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还是工艺过程导致问题发生居多

网友E:
PCB制板工艺会导致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