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会遇到哪些常见的问题

楼主(2023-09-11):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设计常见技术问题有哪些?PCB设计的八个常见技术问题。PCB设计技术很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要做好PCB设计需要经验的积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PCB设计的八个常见技术问题。
  PCB设计的八个常见技术问题
  1、设计一个含有DSP,PLD的系统,该从那些方面考虑ESD?
  答:就一般系统来讲,主要考虑人体直接接触的部分,在电路上以及机构上进行适当的保护。至于ESD会对系统造成多大的影响,还要依不同情况而定。
  2、在EMC测试中发现时钟信号的谐波超标十分严重,只是在电源引脚上连接去耦电容。在设计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以抑止电磁辐射呢?
  答:EMC的三要素为辐射源、传播途径和受害体;传播途径分为空间辐射传播和电缆传导。所以要抑制谐波,首先看看它传播的途径。电源去耦是解决传导方式传播,此外,必要的匹配和屏蔽也是需要的。
  3、采用4层板设计的产品中,为什么有些是表面铺地的,有些不是?
  答:铺地的作用:1,屏蔽;2,散热;3,加固;4,工艺加工需要。不管几层板铺地,首先要看它的主要原因。这里我们主要讨论高速问题。表面铺地对EMC有好处,但是铺铜要尽量完整,避免出现孤岛。
  4、频率30M以上板材,布线时使用自动布线还是手动布线?
  答:自动或手动布线要看软件布线功能的支持,有些布线手工可能会优于自动布线,但有些布线,例如查分布线,总线时延补偿布线,自动布线的效果和效率会远高于手工布线。
  5、在设计中,通常将地线又分为保护地和信号地;电源地又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对地线进行划分?
  答:划分地的目的主要是出于EMC的考虑,担心数字部分电源和地上的噪声会对其他信号,特别是模拟信号通过传导途径有干扰。无论怎样分,最终的大地只有一个。
  6、在布时钟时,有必要两边加地线屏蔽吗?
  答:是否加屏蔽地线要根据板上的串扰/EMI情况来决定,如果对屏蔽地线的处理不好,有可能反而会使情况更糟。
  7、布不同频率的时钟线有什么相应的对策?
  答:对时钟线的布线,最好是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制定相应的布线规则,并根据这些规则来进行布线。
  8、单层板手工布线时,跳线要如何表示?
  答:跳线是设计中特别的器件,只有两个焊盘,距离可以定长的,也可以是可变长度的。手工布线时可根据需要添加。板上会有直连线表示,料单中也会出现。
  关于PCB设计常见技术问题有哪些?PCB设计的八个常见技术问题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