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天线的增益稳定吗?

楼主(2023-09-11):
      目前手上有一台设备装在野外,之前运行的时候是好的,过了半年设备离线了,当时设备天线是装在设备箱子里的。考虑到后续稳定性问题换成伸出来的延长天线了。我想问天线或者馈线的增益会随着时间变化降低吗?或者模块的4G收发部分电路收发信号能力会随着时间变差吗?感觉这些参数一般应该是稳定的吧。如果没有暗室和专门测射频的仪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大致测下天线和馈线的好坏。目前拿回来的天线用4G模块AT指令指令测了下信号强度,基本是在29这样。但是有时会出现19,这是天线不稳定吗?

网友A:
1.”我想问天线或者馈线的增益会随着时间变化降低吗?”,在室外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关系不大。你可以看下你周围的ATM机或者是充电桩上都有个天线(大多数是吸盘的),长时间工作的。
2.感觉跟天线关系不大,不能只单独看CSQ,有时候CSQ很好,但是网络不行(记得不带SIM卡也可以查询CSQ,14年那会儿用的2G,不清楚现在的4G),记得那时候CSQ为10都可以上网。
3.“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大致测下天线和馈线的好坏”,发给天线厂让他给你测一下,网分我买不起啊
4.SIM卡有没有问题?CCID读卡是否稳定?程序在读卡失败后,是否会进入再次尝试读卡?物联网平台是否OK?永久性性掉线还是偶尔的?你的设备有没有防尘措施?等等
编不下去了...

网友B:
很可能是感应雷击造成前级LNA 信噪比恶化。
市面上卖的天线几乎都是不防雷击的。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信号线与屏蔽线之间电阻,无穷大的基本可以断定是伪劣产品。一般的0ohm为具备天线防雷常识工程师设计的。

网友C:
天线没啥问题,你的电路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D:
4G网络出现偶尔掉线是正常的,我们设备很多都是有4G工作的,要做好掉线后的处理机制,比如重新附着,自动重启等操作

楼主(2023-11-01):
引用 网友D:
4G网络出现偶尔掉线是正常的,我们设备很多都是有4G工作的,要做好掉线后的处理机制,比如重新附着,自动重 ...

请问什么叫重新附着啊  我都是让主芯片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