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031是否支持断言(assert)的操作

楼主(2023-09-11):
新唐的M031是否支持断言(assert)的操作

网友A:
是的,新唐的M031系列微控制器支持断言(assert)操作。请注意,断言通常仅用于开发和测试阶段。在生产环境中,通常会关闭断言检查以避免性能开销。

网友B:
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的。

网友C:
新唐的应该都支持,我看很多BSP里面的例子有。

网友:
支持的
查看文件
system_M031Series.c

网友D(2023-12-16):
新唐的M031系列MCU通常支持断言(assert)的操作。

网友E:
断言是一种在程序中用于检查条件是否满足的机制,如果条件不满足,则会触发断言失败,并在运行时终止程序的执行。

网友F:
断言通常用于调试和错误处理,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在开发过程中发现和修复问题。

网友G:
我认为啊,断言操作确实很好用,很容易找到错误问题的

网友H:
在新唐的M031系列MCU上,通常会提供一个assert宏或函数,用于实现断言功能。

网友I:
都出了M031了,很多新唐的芯片都没用过呢

网友J:
你可以在程序中使用这个宏或函数来定义断言条件,并在条件不满足时触发断言失败。

网友K:
话说,官方的手册上应该写了是否支持断言操作吧

网友L:
直接看看例程呗,例程上估计会有

网友M:
支持啊,一般例程里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