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BT的蓝牙一般可以通讯多远?

楼主(2023-09-11):
M031BT的蓝牙一般可以通讯多远?

网友A:
蓝牙一般就10多米

网友B:
蓝牙的通讯距离通常在几十米以内。

网友C:
蓝牙你还想多远呀

网友D:
M031BT是一款支持蓝牙5.0标准的低功耗微控制器,其蓝牙通讯距离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环境条件、传输数据的大小和传输速率、发射功率、天线设计等。

网友E:
蓝牙通讯距离取决于使用的蓝牙版本和设备

网友F:
M031BT蓝牙设备的通信距离可能取决于多个因素

网友G:
M031BT的蓝牙通讯距离与工作环境有关,一般可以控制在10-20米范围内。

网友H:
一般来说,蓝牙通讯距离通常在10-20米左右

网友I:
新唐NuMicro® M031BT系列是基于Arm® Cortex®-M0核心的32位微控制器,具有蓝牙低能耗BLE5.0和2.4GHz专有双模式。然而,具体的蓝牙通讯距离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设备的设计、环境条件、电池电量等。一般来说,蓝牙5.0的理论最大通讯距离可以达到240米,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实际通讯距离可能会有所减少。对于M031BT的具体通讯距离,请参考DS文档。

网友J:
在室内环境下,通讯距离可能会缩短到5米甚至更短。

网友K:
M031BT的蓝牙通讯距离一般在10米左右

网友L:
M031BT的蓝牙通讯距离在10米左右,但在理想环境下,通讯距离可以达到20米左右。

网友M:
一些蓝牙设备可以达到50米甚至更远的通信距离,但这通常取决于设备的具体规格和设计。

网友N:
M031BT 的蓝牙通讯距离,实际上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蓝牙版本、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环境干扰等。

网友O:
M031BT在标准工作模式下,可以实现大约10-20米的通讯距离;而在低功耗工作模式下,可以实现更远的通讯距离

网友P:
它的通讯距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传输速率、天线设计、干扰程度、环境条件等。

网友Q:
通常情况下,蓝牙设备的通信距离在10米左右

网友R:
通过增加发射功率,可以提高蓝牙信号的强度,从而增加通讯距离

网友S:
如果你需要更长的通讯距离,你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更高性能的蓝牙设备,或者优化你的天线设计和环境条件。

网友O:
如果M031BT使用了更高发射功率或蓝牙5.0等新技术,通信距离可能会更远。

网友T:
蓝牙设备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0米左右

网友U:
蓝牙的通信间隔凡是在几十米之内。

网友V:
蓝牙通信间隔取决于利用的蓝牙版本以及装备

网友W(2023-12-16):
按照正常的蓝牙距离就差不多了,一般是10米

网友X:
我之前测试过,他家的蓝牙效果还是不错的,距离也很远

网友Y:
直接自己测测不就知道喽,很OK的

网友Z:
这个M031BT确实很好用,之前用过蓝牙,非常稳定

网友AA:
一般都是十米,现在好像蓝牙5有到100米的

网友AB:
蓝牙一般都是近场通讯的,所以十米有些时候都到不了的

网友AC:
没具体测试过,但是感觉十多米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AD:
手册上写的是多少啊?一般都是十多米吧

网友AE:
自己试试吧,这芯片或者开发板也不贵,可以搞个自己测测

网友AF:
大部分都是十几米,现在蓝牙比以前强多了

网友AG:
凡是环境下,蓝牙装备的通讯间隔在10米左右

网友AH:
几十米距离吧

网友AI:
通过提高传输功率,可以提高蓝牙信号的强度,从而增加通信距离

网友AJ:
M031bt蓝牙设备的通信距离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AK(2024-01-25):
如果M031bt采用更高的传输功率或蓝牙5、0等新技术,通信距离可能会更远。

网友AL:
m031bt的蓝牙通信间隔与事情情况有关,一样平常可以节制在10-20米范畴内。

网友AM:
一般来说,蓝牙通信间隔凡是在10-20米左右

网友AN:
空旷场地可以做到100米

网友AO:
蓝牙在不增加功放的情况下,也就是在10米左右的。

网友AP:
蓝牙装备的通信间隔可以到达10米左右

网友AQ:
蓝牙的通信间隔通常在几十米以内。

网友AR:
蓝牙通信间隔取决于蓝牙版本和使用的设备

网友AS:
我以前测试过,他家的蓝牙结果仍是不错的,间隔也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