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NuMicro® Cortex®-M0的PWM速度可以达到144MHz?

楼主(2023-09-12):
新唐 NuMicro® Cortex®-M0的PWM速度可以达到144MHz?这是哪款MCU啊?

网友A(2023-12-16):
应该达不到吧,感觉是达不到

网友B:
一般IO达不到MCU的主频速度的

网友C:
PWM估计不行,但是你要加个DMA就不好说了

网友D:
确定支持144MHz的主频?具体啥型号啊?

网友E:
你说的是那款?我也想看看

网友F:
大部分都是不支持这么高的吧

网友G:
直接试试呗,看看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H:
PWM要这么快的速度干啥

网友I:
好像是支持,我看之前的介绍倒是有,但是忘记那个型号了

网友J:
还是别用这么高的频率的PWM了吧,感觉整体芯片都会容易吃不消吧

网友(2024-02-28):
速度可以稳定的跑这么高吗

网友K:
时频可以到144MHZ,估计PWM要除以4或者除以2吧?
实际输出PWM也不可能到这个频率的。。。

网友L:
应该达不到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