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话说,新唐的MCU是否支持这些啊

楼主(2023-09-11):
新唐的MCU是否支持__FILE____LINE__

网友A:
这个和芯片没关系吧

网友B:
gcc, iar keil有支持,

网友C:
新唐的MCU支持C语言的预处理器宏__FILE__和__LINE__。

网友:
这是C语言的预处理指令。

网友D(2023-12-16):
一般只要C语言的话,应该会支持吧

网友E:
这需要MCU型号的,取决于具体的MCU型号和编译器才行

网友F:
__FILE__和__LINE__是C/C++语言中的预定义宏,用于获取当前源文件和行号的信息。

网友G:
大多数常见的MCU和编译器都支持这两个宏,但是仍然有一些特殊的MCU或编译器可能不支持。

网友H:
好像支持吧,我记得之前我都看到过呢

网友I:
你直接看你函数的头文件,搜搜这个命令就好了

网友J:
这是不是针对数据读写来操作的啊?

网友K:
我觉得有些MCU应该支持吧

网友L:
这是不是用GCC这种编译链能实现支持啊?

网友M:
直接用keil,然后去编辑自己的文件

网友N(2025-09-11):
多数新唐 MCU 支持以太网 / Wi‑Fi/LTE/NB‑IoT、Linux/RTOS、硬件加密、CAN/CAN FD、PWM、ADC、USB 等;不同系列配置不同,选型需按具体型号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