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0的MCU是不是都可以被Keil和IAR支持

楼主(2023-09-11):
新唐的M0的MCU是不是都可以被Keil和IAR支持

网友A:
是的,所有m0,m4, m23,8bit的核都可以被支持

网友B:
是的,新唐的M0系列的微控制器可以被Keil和IAR支持。Keil和IAR都是流行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工具,它们支持多种芯片厂商和芯片系列,包括新唐的M0系列微控制器。

网友C:
新唐官网提供支持包的都支持。

网友D:
一般都是支持的,还支持新唐自己的IDE。

网友E:
新唐的51都能全支持。

网友F(2023-12-17):
IAR不知道,但是keil肯定支持

网友G:
你直接看官方提供的例程吧,比较好点

网友H:
很多都是keil,IAR不好说啊

网友I:
对啊,用M内核系列的开发环境就行了

网友J:
大多数都是支持keil的,可以用keil试试

网友K:
看你擅长啥呗,但这俩平台估计都可以编译

网友L:
你这M0的啥芯片啊?那俩瞅瞅

网友M: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是支持keil和IAR

网友N:
直接试试呗,多简单啊,一般都直接支持

网友O:
应该都可以吧,都是arm内核担心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