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来说,EFT和ESD HBM这俩有啥区别

楼主(2023-09-13):
ESD, hb, sd
EFT和ESD HBM都代表什么,这俩有啥区别?

网友: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EFT/B(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Burst)是指数量有限且清晰可辨的脉冲序列或持续时间有限的振荡,脉冲群中的单个脉冲有特定的重复周期、电压幅值,上升时间,脉宽。

网友:
什么是 EMC?

网友A:
保护目的和应用场景上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B(2023-12-17):
EFT和ESD HBM是电磁兼容性(EMC)和静电放电(ESD)测试中常见的两种测试方法,电快速瞬变测试是一种用于评估设备在电源线上瞬时电压变化时的抗干扰能力的测试方法。

网友C:
在EFT测试中,设备会受到快速变化的电压脉冲,以模拟电网中的瞬时干扰

网友D:
这种测试主要用于评估设备的抗干扰能力,确保设备在电网干扰下的正常工作

网友E:
人体模型静电放电测试是一种用于评估设备对静电放电的抗干扰能力的测试方法

网友F:
在ESD HBM测试中,设备会受到模拟人体静电放电的电压脉冲,以评估设备对静电放电的敏感性

网友G:
这种测试主要用于评估设备的静电放电保护能力,确保设备在静电放电事件下的正常工作

网友H:
EFT测试主要关注设备对电源线上瞬时电压变化的抗干扰能力,而ESD HBM测试主要关注设备对静电放电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I:
EFT测试模拟电网中的瞬时干扰,而ESD HBM测试模拟人体静电放电事件

网友J:
EFT测试的使用快速变化的电压脉冲的

网友K:
这个ESD HBM测试好像是使用模拟人体静电放电的电压脉冲

网友L(2025-09-11):
EFT 是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模拟快速脉冲干扰;ESD HBM 是人体放电模型静电抗扰度,模拟人体带电接触放电,二者测试与干扰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