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正常的SRROM这个功能怎么用

楼主(2023-09-13):
正常的SRROM这个功能怎么用,可以做啥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的外设

网友A:
SRROM通常用于将一个较大的逻辑设计映射到较小的硬件资源上。

网友B:
以下是使用SRROM的一般步骤:

定义逻辑设计:首先,您需要使用硬件描述语言(如VHDL或Verilog)定义您的逻辑设计。这个设计应该能够被拆分成多个较小的部分,每个部分可以被单独映射到硬件资源上。
划分设计区域:根据硬件资源的规模和您的设计需求,将逻辑设计划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应该足够小,以便可以单独映射到硬件资源上。
创建配置文件:使用配置文件(通常是二进制文件)来描述如何将逻辑设计映射到硬件资源上。配置文件应该包含有关每个区域的位置、大小和连接信息的信息。
加载配置文件:将配置文件加载到SRROM中。这可以通过使用专用工具或编程语言来完成。
执行映射操作:在加载配置文件后,SRROM将根据配置文件中描述的信息,将逻辑设计映射到硬件资源上。映射操作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设计和硬件资源的规模。
验证和调试:一旦映射操作完成,您可以使用验证和调试工具检查逻辑设计是否正确地映射到硬件资源上。如果有任何问题或错误,您需要检查配置文件和逻辑设计,并重新进行映射操作。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SRROM的使用方法可能因所使用的PLD类型和工具而有所不同。在实际应用中,请参考相关硬件和软件供应商的文档和指南,以确保正确使用SRROM功能。

网友C(2023-12-17):
这是个只读存储器吧,估计是为了数据只读呗

网友D:
我很好奇,这种只读存储,烧录费劲儿不

网友E:
一般啊,来说,是为了存储固定的数据使用的吧

网友F:
可以理解为只读不许修改,后续杂用,自己随意

网友G:
单片机的ROM不就是这样的么,只读存储

网友H:
一般是为了按顺序读取存储的数据。SRROM通常用于存储固定的数据,例如程序代码或常量数据

网友I:
SRROM是只读存储器,一旦数据存储到SRROM中,就无法修改或擦除。因此,在使用SRROM之前,请确保您已经编写和存储了正确的数据

网友J:
感觉像OTP模式啊,只让编译一次

网友K:
这种烧录需要单独烧写么?

网友L:
具体的SRROM使用方法和操作细节可能会因芯片型号和厂商而有所不同。建议您查阅相关的芯片数据手册和参考设计,以获取详细的操作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