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获取新唐的唯一ID啊?

楼主(2023-09-13):
话说,新唐的MCU的唯一ID是不是都存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是否可以读取呢?

网友A:
是的,当然可以读取了,读出来才能验证唯一性。

网友B:
要获取新唐的唯一ID,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首先需要打开新唐的官方网站,并找到技术支持页面。
2.在技术支持页面中,可以找到与厂商数据包和单片机型号相关的下载链接。
3.下载并打开新唐的厂商数据包,在其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单片机型号和厂商提供的开发工具链。
4.在开发工具链中,可以找到用于读取和烧录芯片的工具。
5.使用这些工具与单片机进行连接,按照工具使用说明进行操作,读取芯片的UID(Unique Identifier)即可。

网友C:
利用库函数直接读。

网友D:
  1. uint32_t  SYS_ReadPDID(void)
  2. {
  3.     return SYS->PDID;
  4. }

网友D:
一般新唐的BSP里面有个sy.h的头文件,里面定义了这个函数。

网友E(2023-12-17):
唯一ID好像每个MCU都有的,都可以读出来

网友F:
参考用户手册就好了,直接读取一下试试

网友G:
一般不同型号的唯一ID好像是不一样位置的吧

网友H:
可以试试啊,而且一般手册都会写读取位置的

网友I:
你直接看看例程不就好了么,例程肯定有写如何读取唯一ID的

网友J:
应该不是存在 同一个地方吧,当然了,我说的是指针

网友K:
你试试吧,一般是能读出来的

网友L:
估计不是吧,比如M4和M0内核的应该读取位置不一样吧

网友M:
直接找个FAE咨询一下多好啊

网友N:
当然可以读取,这不就是给用户读取使用的吗